希捷500G硬盘 通电滴滴响,有得救吗?里面有重要数据

楼主(2015-11-05):
希捷500G硬盘 通电滴滴响,有得救吗?里面有重要数据

网友A:
希捷硬盘有些固件问题也会这样 找专业开盘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捷硬盘有些固件问题也会这样 找专业开盘的看看

坏之前断电过,然后就这样了

网友:
可能有头不良了.找专业人士搞,自己乱来只会越来越坏的严重

网友:
检查电源线,还不行就清表,通病修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