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LL 5520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5-11-06):
请教DELL 5520独显改集显,独显晶片出问题内显全白,外显正常,如何将独显改为集显(屏和LVDS CABLE测过OK)版号LA-8241P

网友:
没有改过 以前改过一直都没有成功

网友:
戴尔的不好改我弄一个4030研究一天没改好期待楼主改成功发出来

网友:
这种是不是去掉显卡供电就可以了呢。

网友:
真是头痛.......................................

网友:
没有改过,感觉不是那么好搞

网友:
这个是不是还要改动电路啊,不那么容易吧

网友:
我觉得,要刷bios,拆显卡,改外围电路,找个独显图纸看看那些零件没装

网友:
仔细看看图纸,上面都有说明的。

网友:
独显改集显,希望楼主能解决,加油

网友:
尊敬的用户您好:

以下方法供您参考:
BIOS里可将显卡显示改成可切换显卡,方法如下
进人BIOS设置界面,选择"Config"项目,切换到"Display"设置页,找到"Graphics Device"选项,其中有三个选项,一个集成,一个独立,一个是可切换,选择设置为"Swithable Graphics",重启电脑,右下角会出现一个类似电池的符号,鼠标右击,会弹出“可切换显卡”,子菜单里会显示“电量节省”和“高性能”两个选项,前面一个是集成显卡,后一个是独立显卡。选择你想切换的显卡就行了。记得切换显卡时把网页什么的全关掉。

戴尔真诚为您服务
这是网上找的,你试试行不?

网友:
找一块集成版对到走改,要动些外围电路,还要加一个显存才行

网友:
现在都是想着改呀,是价报不上去吗,还是想连技术

网友:
两者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