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接地不良是否会导致较强的工频电场

楼主(2015-11-06):
计算机在开关电源处安装Y电容。但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一旦计算机接地不良则会导致计算机系带上110V的工频电压,形成工频电场,因计算机是与人密切接触的电器,特别是键盘鼠标等,当人使用时,受到的工频电场就是相当大的级别了,不逊于高压线和变电器附近的场强。就目前的情况看,许多老旧房屋未装地线的情况很多,特别是农村,还有不少使用劣质插排无地线的情况。使用者一直无所知。一旦接地不良,是否会让使用者长期承受强电场影而导致健康忧患中,不知各位是否注意到这个问题?有何高见?

网友:
这个只要把插头对调基本就可以解决,最好的办法就是配个试电笔,测式机箱不带电一般问题就不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