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4 暗屏

楼主(2015-11-06):
开机,一闪就灭,强光可以看到淡字,屏为B140XW03,升压芯片9956B,在坏屏上找一个屏片,OK,焊接时注意,不可长时间用热风枪吹,最好垫个纸
芯片
暗屏

网友:
我还遇到过LED板接口的线脱焊引起的这个现像,我维修 这个现像一般先测一下LED升压后的电压正不正常才确定的换芯片。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5-11-06):
屏片是什么意思?

网友:
What is CPu, chipset

网友:
嗯,焊的时候要小心。

网友:
我也修好过一片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屏上的升压芯片加焊是吧?

网友:
不错 我也修过不少 升压出问题的

网友:
不错,我也修不少升压电路

网友:
这个修的利害很容易吹坏

网友:
嗯,加热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
赚点分再走

网友:
旁边用锡箔纸包严实了

网友:
我运气好,碰到过很多坏保险的,换了就好。友达的屏坏升压芯片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