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长城atx电源维修图解

楼主(2015-11-06):
电脑长城atx电源维修图解

  今天收到一个被雷击坏了的电脑长城atx电源,IC被击穿,下面我们就对这一案例给大家讲解atx电源维修的图解教程。

  电脑长城atx电源维修图解

  首先,通电后,短接绿色及黑色的启动,风扇转一下不转了,保护电路起作用,自动断电;

  拆开电脑atx电源,因为不经常用,PCB板很干净,没有看到明显的损坏点;

  然后测试滤波电容,通电后,都有160V的直流电压,排除电容故障;

  再查看开关管也没有损坏,前面的电路应该没有问题;

  24P的紫色的也有5V电压输出,绿色的也有3.7V输出,短接后,应该是低电平,给一个信号给7500IC,启动电源,问题应该出现在保护电路上。查看相关的资料,

  电容损坏和输出电路短路都会导致电源保护电路起作用,电容故障已经排除,用蜂鸣档测试后输出端也没有短路现象。

网友:

  电脑长城atx电源维修图解

  网上查看7500IC的周围电路,如果周围电路没有故障,IC坏了也会导致电路保护起作用。鉴于这个atx电源是雷击的,很有可能IC被击穿了。

  换了另一个板子上拆的7500,更换后,短接绿色及黑色的线,电源启动了,测试3.3V、12V、5V都是输出正常的,上机测试几个小时后正常,atx电源维修结束。

网友:
电源修好有的会不稳定

网友:
经验维修,多图杀猫

网友(2016-12-22):
谢谢楼主分享 说的很详细  !!

网友:
IC7500是一个主控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