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G750 3X无触摸,非屏所致

楼主(2015-11-06):
华为G750 3X触摸 不灵 维修案例

网友:
这是甚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
看楼主飞了个供电,应该是主板座子烧坏了吧?

网友:
不会修手机,看不明白。

网友:
这是断线了吗

网友:
座子坏了吗,

网友:
楼主给点说明吧

网友:
這個是有斷線嗎?

网友:
引线的芯片无电压吗

网友:
排线断了?

网友:
看不明白,能否说详细点

网友:
这是手机把,,,,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