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青春版 ALE-CL00,无触摸。求大师指点。

楼主(2015-11-06):
这机器当时进水不开机,修开机了,把NFC模块去掉就OK了。但是现在无触摸。刷机无用。。
没有电路
,不知道怎么修了。。。
无触摸

网友:
量主板触摸引脚,看有没有2.8V电压,没有的话,从主板上量一个2.8V的飞过去。

网友:
开机还没有进入系统时,都有电压,开机画面后,待机状态,触屏座角就都只有0.05V左右电压了。
关屏亮屏的一瞬间,触屏最上往最下划,会有一点点反应。但马上就没有了。

网友:
无触摸哦,可惜了,对你不敢兴趣,哈哈,不然的哈,这无触摸该情何以堪啊!!

网友:
我对图纸有兴趣,上图纸分析

网友:
没有电路图纸啊!!这都是我自己CAD画的。。。

网友:
淘宝看看有没有图纸

网友:
看看桌子有没有对地阻值

网友:
无触摸什么意思

网友:
触摸座周围的东西查查看吧

网友:
开机中,触摸座周围的电阻电容都有带电压的,一到开机后,就不没有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