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540问题求助啊

楼主(2015-11-06):
今天一天Thinkpad E540 按开关电流瞬间跑到0.3然后掉下来,再按开关没有反应,非要把电源拔了,过一会再查按开关才有反应。,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告诉下小弟,谢了,是不是微短啊,我找不到短路的地方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条件,转换电压都正常出来没有,

网友:
这个要拔了电,重新开机才行,的,也就说要开两次

网友A:
桥虚了 加焊桥就好了  我手上就刚修了一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虚了 加焊桥就好了  我手上就刚修了一台

不可能虚焊吧,这个桥是灌黑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虚焊吧,这个桥是灌黑胶的

怎么不可能,是黑胶的没错  你认为我在胡说灌水吗?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