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00s的SP9600,BGA使用的锡珠直径是多少的?有对应的专用钢网吗?

楼主(2015-11-06):
T400s的CPU,SP9600芯片BGA使用的锡珠直径是多少的?
芯片的封装是BGA956的,它有对应的专用钢网吗?钢网的型号(或者编号)是什么呢?

网友:
问下淘宝卖BGA的就知到了,

网友:
通用网就能搞定的

网友:
0.55 钢网上都有标的啊

网友:
我们哪里知道,你问问卖家吧

网友:
查清楚了:锡珠是0.40mm,钢网也是专用的(万用钢网不能匹配),查找“SU9600 钢网”就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