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显示器黑块

楼主(2015-11-06):
显示器右上角有黑块,这个是屏坏了吗?

网友A:
是LED的么,好像是灯珠坏了呢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LED的么,好像是灯珠坏了呢

像这样的问题维修贵不贵

网友:
屏的问题?那不是要换屏?

网友:
灯珠烧了啦,换背光,要100多

网友:
建议楼主换新的显示器吧

网友:
感觉是屏不行了。

网友:
屏坏了的话,可以换屏吗?要多少钱?

网友:
屏脆弱,但不是那么容易坏的,LED的屏就是LED坏

网友:
背光有问题,,,,,,,,,,

网友:
感觉像漏液,,没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
是压了吧

网友:
就是 led 灯条坏了 不是屏  我修过好多了 有的都烧黑了

网友:
换个灯管!试试  不行的话就是你的屏

网友:
淘个灯条吧,动手能力强就自己搞

网友:
led灯珠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