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ps2不能用,咋弄?

楼主(2015-11-06):
在待机下1,4,5脚都有5V电压,但跑完马之后第5脚就没电压了,第1,5脚的组织都有五六百,唯有第4脚的阻值有

点不正常,插上表笔后它的阻值先是变小然后逐渐变大,有点像电容的充放电过程,话说上电后是第5脚不正常

,但是测量阻值却是第4脚不正常,这是怎么回事???    拆过排容,换过882和820排阻,,,,,求解?

网友:
直接上USB吧

网友A:
你这个些都搞过了,只有I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些都搞过了,只有IO了

IO刚刚换过了,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些都搞过了,只有IO了

IO刚刚换过了,不行啊。。。。!

网友:
换桥试试吧

网友:
RN排阻换了

网友:
4脚连地是场管吧,是不是场管问题呢

网友B:
应该不是822.我记得好像是472排阻.请看看是否有472

网友:
这种情况 个人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跑线路先 自己简单的把电路图给画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822.我记得好像是472排阻.请看看是否有472

不是。这种版型都是822和820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种版型都是822和820的

问题应该就在排阻.要确认是否有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应该就在排阻.要确认是否有虚焊

问题是这两组排阻我都换了两遍了

网友D:
您可以检查电阻8脚和4个孩子聚集的背后PS2口无事,测试电阻从IO8英尺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可以检查电阻8脚和4个孩子聚集的背后PS2口无事,测试电阻从IO8英尺

4个孩子聚集的背后PS2口无事???什么意思啊?

网友:
IO已经换过啦!

网友E:
他意思是让你改用USB键盘

网友:
技嘉什么型号主板 直接找个图纸对照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意思是让你改用USB键盘

呃!客户指定要用PS2的键盘,我也没办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可以检查电阻8脚和4个孩子聚集的背后PS2口无事,测试电阻从IO8英尺

如果是的话,你应该检查路径电阻8到IO引脚,如果他们不是该事件的发生进行的,而IO. 有时检查仍然活跃,但当电流通过主板运行被改变,它必须从1主板活性取代

网友:
看是否有6脚esd拆了

网友:
ESD??是排容吗?

网友F:
不发布任何意见!~因为本宝宝也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发布任何意见!~因为本宝宝也不会

宝宝?这一般只有妹纸才会这样说自己吧!呵呵!

网友G:
如果修不好,直接送客户个USB键盘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修不好,直接送客户个USB键盘好了

这想法好!可没有几个老板会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