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头大的SONY SVE151C11T MBX269

楼主(2015-11-06):
遇到头大的SONY SVE151C11T     板号 MBX269   ,能开时很正常,放久一会,或放过夜再开机能亮进系统就死机,强行关后就开不起来,要不开机不显,要不开机亮一下就掉电,或不亮就掉。间格多开几次又能开了,用一直很正常,关了再开都可以。只要不要放久或放过夜来开就会出现那现象。我换了一个赛阳的U用很正常。以为U的问题,定了一样的u换上,一样再现象,只要放过夜过来就那样。那赛阳的U试很多天都很正常 ,只碰到过一次那样。看来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A:
放久后先不要开机,先加热桥后再开机试试,故障如果排除上B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久后先不要开机,先加热桥后再开机试试,故障如果排除上BGA。

这个可以试一下,不会现在问题有点不一样的,我把CPU的电容换了,现好变上原来的u跟定回来的U一亮就掉电,但用那个赛阳的U就很好,不懂从哪下手了。有谁碰到过没

网友:
很有可能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看一下你这个款有没有U检测功能脚,是否正常,一般是在EC在检测的

网友B:
南桥j是不是55的65的。上bga吧

网友:
CPU座焊一下试试

网友:
难道晚上湿度较大?影响了/HEHE

网友:
感觉就是南桥引起的死机,你这个机子很不稳定

网友:
不工机,不显,掉电,死机,故障现象全占了,建议在不开机时,直接测条件。

网友:
看下电容,是不是不行了,导致负载能力下

网友:
这种是显卡问题的  要换!

网友:
我只想蛋蛋的说一句   我是来弄下载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j是不是55的65的。上bga吧

等客户再拿来,我换一个南桥试一下

网友:
不稳定的 还是换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