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求助飞利浦 通电无logo 电源灯亮

楼主(2015-11-06):
小白求助大神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

飞利浦的显示器,开机键盘灯亮。判断主机是好的。
显示器电源灯亮,但是无logo。反复插拔电源线,可以点亮。
一但点亮,无任何问题,可以长时间工作。
小白我是无从下手啊。

网友A:
先换电源线呗,再看电源板嘿嘿,要不就是电容

网友:
换根线试试

网友B:
拆了先,检查电源板有无氧化,焊点有无很轻微的脱焊,焊点有无细小裂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代换电源板试一试.....

需要换电源板么,我让营业员看一天电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电源线呗,再看电源板嘿嘿,要不就是电容

电源线换了,没任何问题

网友:
换线了,没有任何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先,检查电源板有无氧化,焊点有无很轻微的脱焊,焊点有无细小裂纹

需要换电源板么,我让营业员看一天电视了

网友:
不是做维修的,只能送修了,,,

网友:
过于小白的话很难交流

网友:
检查  显示器背光亮不亮

更换屏线试试

网友:
是不是灯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