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85装不上显卡驱动

楼主(2015-11-06):
装不上显卡驱动  集显独显都打着黄色感叹号 用驱动人生 驱动精灵  官网上也下了  BIOS也刷了 还是不行  求遇到过的高手指点

网友:
急急急急急急啊

网友:
在各方尝试后不行就是主板问题多。

网友:
先给客户报风险 然后修主板吧

网友A:
先吧独显屏蔽了。单装集显是是

网友:
用鲁大师或驱动精灵试下

网友B:
估计显卡这边的问题

网友C:
在BIOS把独显禁用,装集显试试可以不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 不要盲目的动显卡

网友:
装的是纯净版的系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BIOS把独显禁用,装集显试试可以不

搞定了  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显卡这边的问题

确实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吧独显屏蔽了。单装集显是是

显卡的 问题

网友:
看来现在的显卡问题越来越多了

网友:
干个显卡试试先啦

网友:
我只想蛋蛋的说一句    我不会!

网友:
这种情况很多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加焊显卡。。

网友:
楼主加焊了显卡好了吗 ?  运气好的啊  装不上显卡驱动的 要搞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