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43E进系统暗屏

楼主(2015-11-06):
系统重新装过了 。 bios也刷了  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小白拜谢大家了

网友:
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驱动卸载,再重新安装官方的驱动试试

网友:
哦   我试试

网友:
灯管坏了把

网友:
进PE试过没有呢  排除驱动问题了   外接显示器呢

网友A:
这个和系统BOIS没什么关系,和驱动还是有关系的

网友:
之前和你这个一样,我上次想装个驱动。死活装不上,然后到官方下载了一个最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
测供电,开启

网友:
没有   的  我换了一块屏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系统BOIS没什么关系,和驱动还是有关系的

驱动都装好了啊

网友A:
那排除了这个,不是屏的顶管坏就是屏接口供电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排除了这个,不是屏的顶管坏就是屏接口供电有问题

屏换了也是一样的

网友A:
查查图纸找找屏接口供电的3,3v到位没,查屏接口这个信号有没有电LCDVDD,没有3,3V就好修了

网友:
开机不暗屏,系统驱动问题

网友:
驱动问题百分比较高,用鲁大师装显卡催化驱动就可以了,见过几台装驱动进系统有声音无光的机器都是华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图纸找找屏接口供电的3,3v到位没,查屏接口这个信号有没有电LCDVDD,没有3,3V就好修了

有3.3v 的

网友:
屏是不是好的

网友:
你到官网上的驱动看看

网友:
这故障还没见了过!

网友:
那这个板子就不好搞了

网友:
那就不好搞了

网友:
查查屏供电和开启看看

网友B:
开机进BIOS十分钟,看暗屏不,不暗的话,重点检测系统驱动问题。

网友:
测下LID信号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进BIOS十分钟,看暗屏不,不暗的话,重点检测系统驱动问题。

进pe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不发布任何意见!~因为本宝宝也不会

网友B:
这个故障有点不好修,修好了记得发表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故障有点不好修,修好了记得发表出来。

可以啊   但是现在我们这里还在搞,客户一直在催。   搞好了就发表出来

网友:
看看休眠的电压进系统之后是不是偏低了

网友C:
你换过屏试了吗,或者换个E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换过屏试了吗,或者换个EC试试

屏换过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D:
还有这样啊,在PE里面正常不

网友:
卸载驱动试试,估计卸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这样啊,在PE里面正常不

嗯  正常的

网友E:
暗屏的时候查过几个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暗屏的时候查过几个信号吗?

嗯! 是的
查过了

网友:
要么显卡驱动不正常 或者显卡有问题 如果是双显 换个CPU试试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搞

网友:
按暗屏的思路来修

网友:
这个还是不难的! p43e是led 还是lcd? 供电、开启、亮度、gnd

网友:
不好 搞啊 等着高手吧

网友:
和驱动是有关系的

网友:
是进系统才暗屏吗   可能是驱动了

网友:
显卡驱动   去官网打

网友:
显卡驱动引起的

网友F:
暗屏的时候你测测屏的条件

网友G:
检查显卡吧!进BIOS,PE都正常吗?

网友:
去官网下那个最老版本的驱动 ASUS爱干这样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检查显卡吧!进BIOS,PE都正常吗?

是的 都正常

网友:
直接强制背光  OK

网友H:
有EC的话可以换一个试下,我有时换过还好了

网友:
进PE看下暗屏不

网友:
那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是  的   一切正常的 上面都有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暗屏的时候你测测屏的条件

都检测过了哦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暗屏的时候你测测屏的条件

都检测过了哦  !条件都满足的

网友:
先排除软件故障,接下来就是换块屏,如果没解决,就测主板上EC给的3.3出来了没有。暗屏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EC的话可以换一个试下,我有时换过还好了

换ec换好的 机虑大吗  ?

网友:
暗屏的时候背光肯定没开启

网友:
楼主,修好说下,学习了

网友:
我之前试过进安全模式把独显驱动禁了就可以了

网友:
显卡或者驱动不对

网友(2015-12-18):
有没有考虑换个大功率的电源看看

网友:
英特尔的cpu和amd显卡吗。如果是应该是你的显卡驱动的问题。上官网下。先装英特尔的。

网友:
显卡问题,不装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显卡的驱动装官方的,不行就考虑上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