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12 imac 27寸一体机

楼主(2015-11-06):
苹果A1312 imac 27寸一体机,画面一边暗一边亮。借本论坛网友一张图,苹果机还没有修过,麻烦高手们指点一二。谢谢,祝生意兴隆。

网友:
有可能灯管问题,测试下

网友:
原理其实都差不多的

网友:
  高压电路你查了吗

网友:
LED的吧,估计是LED灯条坏了

网友:
灯条,背光,高压就这样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主板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
一半暗对不,你 这个灯管坏了

网友:
先检测背光和高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看一下LED灯条是否正常呀

网友:
一般都是灯条或灯管的问题

网友:
这种一般是灯管,修过

网友:
先看是LED的,还是LCD的

网友:
灯条可能有故障

网友:
背光问题,换管/灯条

网友:
这个是LED的屏,肯定是LED灯条有一些LED灯坏了

网友:
这个屏的灯条容易坏 灯条淘宝价格贵死了200多

网友:
另一般是不是没有完全暗,那肯定是灯有问题

网友:
知道是那一年的iMac的吗?

网友:
应该是灯管,背光出问题了

网友:
led灯条坏了,

网友A:
把屏拆下来,在屏的左边的后面有一排线,把排线的接头换了就可以了。这在国外的forum都有的。具体可以看看这个:http://www.maxconsole.com/maxcon_forums/threads/189588-GUIDE-Fix-iMac-flickering-and-dark-screen-problems-out-of-warranty

网友:
苹果没修过,联想的一般高压板坏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屏拆下来,在屏的左边的后面有一排线,把排线的接头换了就可以了。这在国外的forum都有的。具体可以看看 ...

谢谢你。祝生意兴隆。

网友:
兄弟,这个我修过几十台了,屏左下角背灯供电排线脱焊了,飞线百分百OK

网友:
有可能是背光的问题,上次遇到一个苹果笔记本,11寸的,本来以为是屏的问题,后来换屏换屛线还是没好,不过他的电脑是偶尔会出现一边暗的情况,几率不大,关机再开就又好了,当时那个电脑屏幕一百多,背光三百多,背光客户没换,说偶尔一次就算了,就没搞

网友:
这么高端的没搞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