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板号是LA-8691P 显存UV5边上的电阻掉了 能帮个 ...
联想Y400 板号是LA-8691P 显存UV5边上的电阻掉了 能帮个忙拍个照片吗

楼主(2015-11-06):
就是这个显卡边上显存UV5的电阻掉了 有不有人知道这个电阻 的 显存左边的 跟屏线接口之间的 最好是拍个清楚照片
显卡

网友:
大哥,你这个图一点标记都没有

网友:
这个机器 显存很容易坏吗

网友:
找图纸啊,,楼主机器什么问题。花屏?怎么个花法。

网友:
给你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去买板子让他发一个图给你不就得了

网友:
找个板对比一下

网友:
你可以到淘宝搜下看有没有这个板的图,我也常这样

网友:
找图纸实际一些,或者你还是在你的图片上标注一下呀

网友:
随便找个10K 的试试,

网友:
看看是两端的几V 要是3V的就是信号!随便上个电阻也没事!要是供电就不要乱上!

网友:
看下图纸 那个电阻应该和显存的哪个点连的 查下就知道的

网友:
这机器很新布好找

网友:
我有这张板子 要什么?

网友:
lz说一下 兄弟帮你一下了

网友:
发给你 看对不对

网友:
太大了发布出去

网友:
对不对? 这个 怎么发布出去

网友:
手头没有这个机器哦 表示同情

网友:
没有哦,还没修过这个板

网友:
从屏线接口那里数下为, 3和4 都是0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