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 LX3 PLUS R2.0跑54

楼主(2015-11-06):
华硕F1A55-M LX3 PLUS R2.0诊断卡代码54,刷过BIOS一样,CPU 内存更换一样,各电压正常,板子蛮新的,应该是这板子通病,不知道怎么解决?
诊断卡代码

网友:
插一个键盘看大小灯亮不如果亮,可以切换,那就是显卡或U这边的问题了,如果不亮,先拔掉内存看跑码是否一样,如果不一样,那应该是过了内存,查接口芯片的问题如果一样那就先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和U吧

网友:
应该像是不过内存是代码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用万用表量阻值啊

网友:
俺也碰到一片
搞不定 啊

网友:
谁搞定了?

网友:
54不是应该亮机了吗

网友:
插上SPEAKER 报警一长两短,显卡报错

网友:
这个要上独立显卡才有显示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班子

网友:
刷了数据连码都没有了

网友:
一般这种当代马的都过内存了 一般加焊或换桥好的

网友(2016-07-12):
悍桥试试看吧 amd不好搞啊

网友:
vddspd 电压也正常吗?

网友:
我的是啥代码都跑 就是不亮 有时候重启一下才跑吗

网友:
像是不过内存,查一下内存条件

网友:
54不亮机,谁搞定了吗

网友A:
我这有一张跑62不动了,有人修好的吗
新世维电脑
主板集显供电没有出来……查一下
详情

网友(2016-12-05):
内存槽断线了,飞线吧

网友:
我也碰到了几个,修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一张跑62不动了,有人修好的吗
主板集显供电没有出来……查一下

网友:
我的也是这问题....着急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