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索泰主板 代换时钟芯片成功修复

楼主(2015-11-06):
接手一片索泰P43板子,故障触发后不跑码,测试没有时钟.........
主任公:ZT-P43D3-A-A1D
故障:触发不跑码
地点:自家手术台
受理人:熊哥
维修处置:看下图解说
售后:保修3月
材料:在最后

Foxconn G31mxp 0.pdf

会员 912911 + 2 赞一个!

网友:
楼主的检测设备挺高级,羡慕

网友:
楼主你的诊断卡样子与众不同,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设备很高级,能不能告知是怎么制作的呢?

网友:
不错现在主板都修得少了

网友:
时钟芯片本身不良应该也会影响旁边晶振正常工作。

网友:
楼主你这些设备也太强大了吧

网友:
工具挺全啊,有的是DIY?

网友:
波器的表笔很牛XXXXX

网友:
SBEI设备高级。。。。。。。。

网友:
楼主的这个设备在哪里买的啊,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
好了就实在太厉害

网友A:
诊断卡不错,至于待机那个应该是拿台式机电源该得把,每一路单独供电都接电流电压表。有前途

网友:
那个诊断卡我看到了,268.感觉不错的样子

网友:
亮点是诊断卡和万用表。

网友:
高大上,很强大,呵呵,学习了

网友:
时钟芯片导致的

网友:
设备好高大上!牛B!才第一次见呀!

网友:
那个诊断卡不知道是什么牌子

网友:
一般供电引脚对地阻值短路的话,时钟芯片在这里损坏应该会发烫。

网友:
自己淘宝DIY?

网友:
这设备真的是好啊

网友:
这么牛的诊断卡第一次见…………啥牌的……还是贴牌?

网友:
楼主的检测设备,高星电子,挺高端的

网友:
甘拜下风~

网友:
那是什么高端设备啊  借我耍耍

网友:
你的工具好高大上呀,熊哥

网友:
这个时钟芯片坏的多,特别在技嘉G31和G41

网友:
感谢老师分享维修经验,记下了,两个时钟芯片可以代换

网友:
检测卡很牛逼啊

网友:
教科书式的案例,受教了,多谢楼主

网友:
你这就是在炫耀你的设备-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诊断卡不错,至于待机那个应该是拿台式机电源该得把,每一路单独供电都接电流电压表。有前途

电压和电流表连接方式不一样,一般是并联和串联。

网友:
推测是时钟芯片64脚内部轻微短路导致的。

网友:
楼主的设备够齐全的啊,羡慕嫉妒呀,方便推荐不

网友:
楼主诊断卡在哪买的,这么高级,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
      电压电流表还不赖!

网友:
又出新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