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1.4安掉电,通病,真的是拆PQ9

楼主(2015-11-06):
CQ42 1.4安掉电,通病,真的是拆PQ9  但不知道怎么完全搞好,D/C# 信号,EC为啥发出高电平?

补充内容 (2016-5-7 12:12):
可能是转接头。不行。

网友:
能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这款通病还没有修到

网友:
那就要看ACIN是否正常产生,如果是先刷BIOS,再换EC

网友A:
拆了PQ9 是不掉电了  还是直接亮机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PQ9 是不掉电了  还是直接亮机显示了?

显示了            直叫客户用了。不知道后面能用多久

网友B:
我的拆了,还不行

网友:
你测了acin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拆了,还不行

你的D/C#是啥电平,要辨症治疗。

网友:
小白只要知道这样能修好就行 等着大神摸索

网友:
PQ9是什么呀

网友:
这种故障我是没修到过,应该不是通病吧,不过还是长了点见识

网友:
谢谢   我的修号了  你的 用了 多久啊  客户没有回来吧

网友:
修好就不错了,纠结那么多,只会让你越来越晕

网友:
拆掉能显示就好,一般都不会很快回来的

网友(2015-12-09):
查打牌真正的故障点没有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就OK啦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修到过一块,拆了就好额

网友:
这款通病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