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杨天一体机s700 闪屏老是自动优化

楼主(2015-11-06):
联想扬天一体机 拿过来是 不触发 拆开看到有个usb 坏了供电短路了 拆掉后能开机 但是5.6秒屏就会黑一下然后就出来一趟英文 进到bios还是会5。6秒就黑一下很影响使用 谁有这个的屏接口附近bios芯片的资料麻烦传一下谢谢了

这个主板屏接口附近有个bios芯片 谁有这个bios资料给提供一下啊

网友:
进PE会不会呢

网友:
是不是分辨率不合适

网友A:
这个好像我遇到过

网友:
进bios都闪 还用问pe吗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我遇到过

怎么解决的?

网友:
按键板拆掉试下。

网友:
厉害啊,这都能查出来,像楼主学习

网友:
没有按键板 这是个一体机

网友:
这看上去像是设置方面的问题啊。

网友:
谁有这个 主板显示屏的bios在屏接口旁边 的bios 25l1005给提供一个谢谢了

网友:
别沉了啊 客户还等着要  哪位给个显示器的bios

网友B: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 已经 给客户了

网友(2016-01-03):
我也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 也在寻找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