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30开机不亮

楼主(2015-11-06):
L630开机 不亮。电压都正常,换了显卡还一样。后来发现是硬盘口上的一个螺丝把主板线短路了。把线连接好就好了

网友:
本来是屏线问题,装起来以后点不亮了,看来你的帖子我只想大声的说一句,*脏话*。。。我也把4根线顶断了。。。

网友(2015-12-09):
能拍一张图发出来吗?我也接一个断线的,过孔也被上家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