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加装被动PFC,可不可以?对PFC型号有什么讲究?

楼主(2015-11-06):
杂牌电源加装被动PFC,可不可以?对PFC型号有什么讲究?

网友A:
加是肯定可以的,只要有空间放,

直接上品牌货里面的就行,关键是改电容,全部套用品牌货的规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是肯定可以的,只要有空间放,

直接上品牌货里面的就行,关键是改电容,全部套用品牌货的规格,

添加PFC后,还要改电容?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添加PFC后,还要改电容?为什么

杂牌电源的用料是什么货色,查下生产厂家就能比对出来,稳定性没有,功率勉强够用(办公,视频,低端游戏),

为什么连有些大品牌的电子产品的质保期要缩短了???就是因为偷工减料

网友:
我还以为电路方面要调整,你扯到哪去了。

网友:
装上为了什么

网友B:
这样做不会让电源更长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不会让电源更长命吗?

不会,用处不大.....

网友:
不必改装,意义不大的。

网友C:
这个意义不大,对电网有好处,并不能节能和增加杂牌电源的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意义不大,对电网有好处,并不能节能和增加杂牌电源的寿命。

支持,说的很到位,....

网友:
安与不安性能基本没啥变化,这也是杂牌电源不安的原因之一,当然不安对厂家可以节约成本。新平台耗电越来越小,电网的稳定性越来越高,可以这么说,老电源用在新平台基本无问题。

网友B:
山寨电源果真是烂泥扶不上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山寨电源果真是烂泥扶不上墙。

胎里带的问题,很难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加装,但没有必要....

同意 按加装试过 其实没 效果 估计可以省点
PFC 大概叫功率因数矫正变压器 电源转换效率的

网友:
通常,感性负载的功率因素<1,也就是说有些电流做了无用功,白白浪费在电源的输送环节上,PFC就是用来补偿用的,功率因素提高了,当然就节能环保了(为国家节约了能源,但是电费不变)。

网友:
杂牌就算了吧,浪费了PFC材料

网友:
提高功率因素,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功率因数对用户意义不大.....

保护电网人人有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电网人人有责~

保护电网没错,关键是你出钱他受益....

网友E:
费了老大的劲加装了也没什么效果的,稳定性和节能方面都没什么影响
zhzh17
支持一下,加装的意义不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费了老大的劲加装了也没什么效果的,稳定性和节能方面都没什么影响
支持一下,加装的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