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00不充电,求助。

楼主(2015-11-06):
联想S300不接电源充电三四秒,就不充了,但是单 电池 电源都可以开机。BQ24727的20脚20V,6脚2.7V, 8 9脚3.3V ,16脚6V,17脚充电的时候有21V不充的时候14.5V,升压电容换过,BQ24727换过。不知道该怎么修了,求大神指教

网友:
先看一下ACIN是否稳定产生,再看EC到电池接口的数据是否正常,EC到充电芯片的系统管理总线是否正常呀

网友:
刷BIOS   或者查反馈电阻 阻值是否 正常 下管最好换了  我之前遇到过 下管拆下来测 是好的  但最后就是换了下管才开始充电的

网友:
感觉像电池问题!

网友:
楼主你这个修好了 吗,我这也是这问题

网友A:
我以前遇到过是电池问题。。。我建议先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上下管换了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遇到过是电池问题。。。我建议先换个电池试试。。。。

电池换过了的呀

网友:
前面2个管是好的吗

网友:
管子是好的呀

网友:
看看哪个管子有问题了。。。

网友:
查一下ec的控制电池充电的脚到充电芯片的线路,再查一下电池接口的SM总线的波形

网友B:
充电管出来的电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管出来的电压多少

充电的时候是14.88好像,不充电是14.5

网友:
适配器和电池能正常开机吗?

网友:
BATT_TEMP 在不接电池时是3.3V 接电池。2V正常吗

网友:
换电池试试   查DATA CLK ACok

网友:
这个你把电池反复插拔几次就可以了,算是通病,上次这个电脑还在质保期,维修站就是这样弄好的,接上电源,然后电池反复插拔个两三次你会有意想不到效果,前提你的电脑没有进水或者人为弄坏的

网友:
终于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灌水会被扣分的哦

网友:
肯定是哪个管子击穿了

网友:
楼主怎么修好的?分享一下

网友:
哈哈,这样搞也行啊

网友:
重置BIOS 居然好了

网友:
先换电池,然后再修吧,楼主也不说换过电池没有.

网友:
这个跟BIOS还有关系了,不是都正常开机了嘛

网友D:
楼主,我也遇到一个   谢谢你的帖子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宏碁V5-471刷错BIOS我就遇到过键盘背光不亮,并且不充电的情况。话说联想的BIOS还真爱出问题,

网友:
楼主大家费尽心思帮你分析,你修好了也不说下问题点?

网友:
哪里的问题      不充电的电脑修着很麻烦

网友:
重置BIOS?连刷就不用刷。

网友:
这真是神奇的问题,重置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不好修啊,上次我也这样一台修不出来啊!

网友:
充电是不好修的,需要一个条件查

网友:
是什么东西坏了

网友:
怎么修好的,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也遇到一个   谢谢你的帖子

修好吗?、好了就加点分

网友:
我也遇见一个这样的机器,是EC rom引起的。。

网友:
现在已经完美解决,,正在测机。。。

网友:
长见识了,居然如此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