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基4736ZG不认硬盘哪个修过

楼主(2015-11-06):
鸿基4736ZG不认硬盘哪个修过-南桥换了的  供电有

网友:
量一下硬盘接口

网友:
跑下线路阻值  既然桥都换了

网友:
查硬盘工作条件

网友A:
硬盘时钟 模块。。。 供电,     硬盘接口弹片接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时钟 模块。。。 供电,     硬盘接口弹片接触

硬盘时钟?没看到 我能测到的硬盘接口的那些信号 都进蓝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时钟?没看到 我能测到的硬盘接口的那些信号 都进蓝桥了

网友:
不认硬盘,换了南桥都不行?

网友:
除非换上的南桥也是坏的

网友:
写bios试试!

网友:
南桥芯片sata 模块、    供电

网友:
file:///C:\Users\Administrator.PC-20151031SHWI.000\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83902797\QQ\WinTemp\RichOle\4`I_VEY_D66BR3~7[I{LGTK.png

网友:
不仍硬盘应该不难啊,慢慢修,

网友A:
以上的信号,查看一下,  R401看看是否坏了

网友:
测一下接口,刷一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上的信号,查看一下,  R401看看是否坏了

这个是多大的呢

网友:
看下耦合电容有没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