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 PLUS 维修一列

楼主(2015-11-06):
版号:M5A78L-M LX3 PLUS

故障:有时能跑马有时无复位不跑码
故障地方是时钟芯片与晶振中间的三级管性能不良导致。

网友:
是时钟开启脚吗

网友:
楼主厉害啊秒杀的节奏

网友A:
这种时好时坏的故障真的不好查

网友B:
就是时钟开启脚相连的三级管。

网友:
今天修了块昂达g41故障跟你这个差不多   不过是换pwm的EN三极管好的

网友C:
无复位和不跑马的时候电压都一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复位和不跑马的时候电压都一样不?

没注意,只是原来不行了,放几天在来又好了,在上机测试不到半小时不行了才拿下检查就发现那里不良。

网友:
无复位就是所谓的主板不跑码状态,其单元电路主供电都会出现异常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是时钟开启脚相连的三级管。

这个管子的开启脚是绿线 O_PSON通过电阻得来的CK_PSON信号

网友:
太简洁了,但是还是不错的经验

网友:
不跑马的时候电压都一样?,

网友:
这种机子,不跑马的最麻烦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简单明了,图文并茂的帖子

网友:
暂时还不能确定,才发现一个,不能定义通病,有待大师们确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管子的开启脚是绿线 O_PSON通过电阻得来的CK_PSON信号

应当不会是绿线的0-PSON通过电阻来开启的吧?应当是VRMPWRGD信号吧

网友F:
是不是无复位就查时钟啊

网友:
小楼主!~好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时好时坏的故障真的不好查

时好时坏的板子真费时间,不好查条件啊!楼主还是厉害

网友:
有块梅捷B75的板子时好时坏,好痛苦,扔了可惜,总线电压时有时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当不会是绿线的0-PSON通过电阻来开启的吧?应当是VRMPWRGD信号吧

论坛有点位图,在就是我刚换那个管子换错了插电就开机,CK_PSON被拉低,还会有错?

网友:
没事看看华硕的帖子,还整有收获

网友:
点位图在哪下载的

网友:
又学见识一次了 学学

网友:
有没有详细测量过程啊 楼主说的太简洁了

网友:
无复位的主板一般要先测单元电路主供电电压再去测量时钟。

网友:
小白弱弱问一个,拆这个三极管是风枪,还是烙铁?

网友:
这种费时间啊

网友:
楼主 点位分享下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无复位就查时钟啊

时钟要先有电压后面才复位

网友:
这个小件太小了,没想到是他除了问题,长见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