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死修不出来的DELL M4010笔记本,求高手指点,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2015-11-06):
弄死修不出来的DELL M4010笔记本,求高手指点,小弟感激不尽。!!!
首先1  故障是被上家修过桥,但是是没修好的。上家直接用双面胶贴了个桥在上面。
       2  我把北桥芯片换了个新料件上去  出现闪屏一下过几秒出现三基色图像在黑白色图像各种图像在不停循环乱跑。
        内显能显示,
       3  换了一张屏上去,不闪,但不显示图像。屏有背光,屏幕亮度为正常、然后看图维修,屏接口全部信号电压全
           部测量没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桥芯片关于显示的模块全部量过,没发现异常。屏线也换过。涛声依旧。   高手们是否有遇到过此种情况。小弟实在是无赖了。下面附上抓拍图片。

网友:
查查lvds模块

网友A:
你这种有背光无图像的追根究底还是屏供电的问题,不然就是你换的那个桥有异常,别的我也想不到了

网友:
也许屏线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有背光无图像的追根究底还是屏供电的问题,不然就是你换的那个桥有异常,别的我也想不到了

我已经全部查过供电,信号。桥也换过了。屏线也换过,屏也换过了

网友:
费这么打的劲收人家多少钱呀

网友:
你说的是北桥芯片控制屏的模块吧?

网友C:
没有捡到屏! 屏线屏显卡!慢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捡到屏! 屏线屏显卡!慢慢查!

这是集显的机器

网友:
典型的显卡问题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全部查过供电,信号。桥也换过了。屏线也换过,屏也换过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真的有点不好搞了,什么供电都有,又换过桥,如果不好,必定难搞

网友:
屏上应该有码片吧  就是带程序的那种

网友:
在论坛搜搜 看看有没有这种屏幕的程序 刷一个试试看

网友:
DELL的换屏要换码片

网友D:
把旧屏上的24码片换到新屏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旧屏上的24码片换到新屏上

能好吗  难道还要认码片

网友:
桥动过,先刷个BIOS排除下,顺便仔细查一下屏接口处有没断点,因为屏接口处如果断点或接触不良,都会导致屏街口有电而没到屏逻辑板上,,,,,,

网友:
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
外接正常吗,量下屏接口LVDS阻值是否全部正常,

网友:
悲剧了 估计哪儿被动手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