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A-F2A55M-DS2 IO旁边的五角 IC型号,

楼主(2015-11-06):
求GA-F2A55M-DS2  IO旁边的五角 IC型号,

网友:
可尝试查找此IO的图纸 外围电路 绝对在里面

网友:
整板没看到任何元件丝印,看来GIGABYTE卖图纸又是一份收入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1 vin 2gnd 3en 4 fb 5 vout

网友:
是产生IO的5VSB供电把

网友(2018-10-26):
va3ta  va3ta va3ta va3ta   va3ta va3ta va3ta

网友(2019-04-10):
UP0111 跟UP7707可以代用,此芯片4脚基准电压0.8V,通过连接5脚和4脚及接地的两个分压电阻,来调整5脚的输出电压。如果测得4脚电压不为0.8V,可以换掉此芯片看下。

网友(2023-09-19):
拆个过来就行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