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51jw,进水后修复,独显无法安装,求助

楼主(2015-11-06):
win8,win8.1,win10都试过都是纯净安装然后主板驱动,集显驱动,然后都是Xeon E3-1200/2nd Generation Intel(R)Core(TM)Processor Family PCI Express Root Port - 0101黄色叹号,卸载,再识别也不行安装独显驱动提示未发现硬件。求助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进过水,修复后就这样了,集显没问题,主板上外接一个usb和音频的扩展线和主板连接的针脚处烧毁,主板自带usb没问题

网友:
把系统重新装一次

网友A:
我好像也遇到过,是重装系统

网友:
显卡是960  4g换。。。还是算了,独显硬件出问题也会出现这黄色叹号吗,感觉是pcie供电或者什么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也遇到过,是重装系统

我重装了额,win8,win8.1,win10都试了

网友C:
显存是不是进水了,显存坏了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是不是进水了,显存坏了也这样

谢谢查查看

网友:
还是要从进水的地方 着手

网友:
ATI 显卡吗》?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集显也行啊,华硕的问题奇怪的很

网友:
NV的960   4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重装了额,win8,win8.1,win10都试了

要么关闭独显试试

网友:
直接说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