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系统安装教程

楼主(2015-11-06):
win8系统安装教程

  win8系统安装其实很简单,安装win8系统最好用U盘安装,这样最方便简单,而且系统安装最干净!

win8系统U盘的安装步骤

  用之前Win7制作优盘启动已经不支持Win8启动盘的制作,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借助第三方的软件,这里用的是UltraISO工具。在网上下载最新的UltraISO软件后,我们可以选择试用,也可以寻找一些序列号进行激活。下面就开始制作Win8的启动优盘。

  上图已经标识的很清楚,按照这几步骤操作后就可以完成到下面图片的界面。光盘信息添加完毕。

  开始写入优盘镜像文件

  上一步骤开始写入优盘的镜像文件,然后弹出下面的界面。选择制作优盘的路径该步骤主要是选择写入优盘的路径,如果插入多个优盘,那么需要选定要制作启动盘的优盘。另外,做启动盘的优盘必须是空盘,所以里面有数据情况下需要提前备份,一旦点写入后,弹出的界面确认,那么系统会自动格式化优盘,所以需要备份避免数据丢失。

  启动盘制作当中

  启动盘制作完毕相信大家已经学会如何制作可以安装Windows8系统的U盘了吧。

Win8系统安装步骤一

  整个Win8的安装非常流畅,步骤基本与Win7一致,不过全部为英文说明,没有安装过Win7的用户可能就会有些麻烦。下就一步步告诉大家如何安Windows8操作系统。

刚刚做完了U盘的Win启动盘,下面就需要通过BIOS设置让系统引导优盘进行安装。按F12按键,或者按Del键进入BIOS的BOOT设置里面,让启动项选择到优盘即可。将启动项选定在USB启动。

  设定完成后,系统重新启动,此时就可以直接用U盘引导,随即不需要任何操作,就进入到下图复制文件中。优盘引导开始复制文件,由于是优盘安装,所以这个步骤速度非常快,相比光驱要快很多。

  Win8安装界面进入Win8安装界面,选择Install now即可。

  选择下一步Next

  安装开始界面

网友:
这个方法比我们装系统用的方法要复杂一点

网友:
跟沙发同感    比我做的要复杂一点

网友:
这个方法我09年就在用了   比直接做的U盘启动稍微稳定点  老毛桃官网有教程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网友:
反正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个方法用的很少,除非是苹果之类的机器,方便的都是GHOST

网友:
楼主的方法不错的,很好的

网友:
完整版的吧,这种是PE做系统好像不一样,启动的时候就直接弄个U盘启动就可以了吗,,明天再家里试试

网友:
只玩过XP的,WIN8从来没有装过,学习

网友:
楼主,你这个win8是英文版的吗?

网友:
楼主,有官方原版的WIN8系统吗?麻烦给个我 本人QQ1352386664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