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p6151电源管理芯片的驱动芯片AJ4叫什么?

楼主(2015-11-06):
修到一个Dell台式机的主板,用的是ncp6151的pwm芯片,驱动芯片写着Aj4,想买芯片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有知道的告诉下,先谢了,有谁知道哪个电路图里是6151芯片的提供一下也可,万分感谢!

网友A:
是多少个脚的芯片,如果是16脚的有可能时RT960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多少个脚的芯片,如果是16脚的有可能时RT9607。

是和NCP6131的驱动芯片NCP5911一样的!  5911脚AL1/2/3什么的  这个上面写着AJ4  在淘宝看不到
DELL790 I5机器 6151是4+1供电芯片 驱动芯片AL4 有外接的二极管

网友:
我用5911的驱动芯片代换了,去掉升压二极管  5911应该是内置,这个AL4需要外置的!想订芯片不知道名字啊!着急

网友:
下个 图纸 看看      谁有板子的 图纸   分享  下

网友:
就是这个东西

网友:
建议下个 图纸 看看

网友:
淘宝搜索主控,然后再问卖家有没有驱动芯片拍图给他

网友:
问淘宝店主可能能问到

网友:
NCP5901MNTBG 是这个吧

网友B:
NCP5901BMNTBG这个内置二极管,前面那个没有

网友:
现在的芯片无语了 不知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NCP5901BMNTBG这个内置二极管,前面那个没有

你应该是对的  我百度里查到了!万分感谢啊

网友:
没有遇到过,希望大神解决能发出来让我们学习

网友:
不知道诶,我这边也有一个 供电不出的!

网友:
一直到处找图纸 ,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