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楼主(2015-11-06):
就一个小问题,就是没头绪,晶振波形不对,换别的板子他就对,换着快板子波形就是不对,有事开机有时不开机,求大神啊,我快崩溃了,客服催的急,,。。。技嘉G41的板子

网友:
求救啊,我也是没办法,客户又催的急

网友:
32.768晶振频率波形不对,先查VCCRTC、RTCRST#,正常就换电容、晶振、南桥。

网友A:
先换一下谐振电容和10M电阻,如果不行检测RTC电路是否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协整电容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一下谐振电容和10M电阻,如果不行检测RTC电路是否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桥的问题了

协整电容,晶振换了好几个了,在别的机子上波形正常,在这个上面就容易跳,不稳定

网友B:
晶振和谐振电容换了好几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一下谐振电容和10M电阻,如果不行检测RTC电路是否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桥的问题了

那里有10M电阻?

网友A:
与谐振电容并联的那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振和谐振电容换了好几对了

那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谐振电容并联的那个电阻

换了没用啊

网友:
那只有南桥了

网友:
别墨迹了  换桥吧

网友:
哎,帮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一下谐振电容和10M电阻,如果不行检测RTC电路是否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桥的问题了

请教下,晶振两脚1M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损坏会有什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