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P850不触发

楼主(2015-11-06):
今天接到一台一个老客户送修的东芝p850,客户描述故障现象是按下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亮一会儿就灭了。先插可调看一下电流,电流从0.01跳变到0.02一会儿又变回0.01,这时电源批示灯就灭了。客户说此机是在香港买的还在保修,我听到这里心想既然在保修,如果拆的话可能会影响保修,就没有让客户留机,说此故障不一定能修复。先让客户和他的上家商量看怎么办,经过沟通后他的客户说不想去保修,就在这儿修,死马当活马医,听到这儿我心里踏实了许多,主要是怕钱没挣到还要倒贴。先让客户留机,告诉他检查出问题后报价,拆机的过程中发现有8颗螺丝拧不下来,一定是里面的螺丝柱断了,先小心拆下后面的螺丝,键盘拆的时候费了些时间,他的上面能看到小卡,以为是从上面拆呢,因为本子比较新所以拆的很小心,慢慢打开右边一个小缝才发现键盘是从下边拆的,拆开后把C壳慢慢取下,看到主板真的很新没有发现任何进水的痕迹。
      接下来就是检查问题所在了,因为电流有一点跳变,以为是掉电,但是各个电感都没有电压。看来不是掉电,应该是不触发,起初最先怀疑BIOS有问题,测量两个BIOS发现都没有电压,看来BIOS不参与触发,可以不用管他了。不触发就只能按照时序修了,先从迅维上下载了图纸(la-8391P),从板号可以看出是仁宝代工的主板,因为迅维网上有仁宝和广达的时序对比,这下就好办了,先按照时序查,打开图纸,从开机按键先后推,开机插座第4脚ON/OFFBTN#有3V的电平,按下后有跳变,从此信号跟踪到EC的114脚,测量此脚也有高低电平跳变,说明EC已经接到此信号,上电时序直接看上面写的很清楚我就不多说了,EC待机电压,ECRST,PCH_RSMRST#,LID_SW#电平正常,PBTN_OUT#信号有3V电平,到此说明EC的条件已经满足,接下要查PCH的条件了,我一般先检查南桥的晶振,先到板子上找到晶振,可是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于是到图纸上找,找到料号后再去板子上找,心想晶振一定在PCH附近,最后终于找到了在这里,在主板上也找到了,可是主板上确没有料件。这下有点蒙了,心想机器不是被人拆过吧,难到料件被人拆走了,可以仔细检查没有发现动过的痕迹,先不管了先接电测量一下吧,现在新型的主板上EC的晶振都没有了,难到桥的晶振也没有了,测量后发现没有晶振,看来就是这儿的问题了,没有办法只能依靠图纸了,于是在图纸上搜索晶振引脚的信号,果然被我找到了,顺着这条线找下去,此信号来到了UCL1芯片,先看一下此芯片的信号引脚吧,第2脚VDD是+3VALW,这个是待机的3V,测量电压有,VBAT电压也是3V,因为+3VALW是待机就有的,又有32K晶振通向PCH,现在可以大概判断了,问题就在此了,先测量1脚和16脚,1脚无电压,16脚电平1.1V,原来问题在这里,此芯片没有工作,因为晶振两脚的压差一般不能超过0.3--0.5V,如果超过不是晶振就是芯片有问题,先问了卖芯片的说没有现货要订货,先和客户报价,客户说可以等,先订芯片,自己想闲着也是闲着先换个晶振试试吧,找了半天终于在料板上找了一个25M的晶振,换上一试,待机有变化,电流从0.01变到0.02了,再测量晶振起振了,按下开机键电流一路上来了,插上内存接上屏,开机LOGO出来了。
总结:我认为此机应该是受潮了,换晶振时把芯片和晶振一起加热了,先这样测试了1天没有问题,主要是怕返修。反正芯片也在路上了,不行再换吧。
          此机我是第一次修到,也是第一次遇到PCH没有32K晶振,需要外部芯片来提供。希望给以后修到的朋友一点小经验。图片插入了之后就超过限制了不知道如如何插入多张图片请高手指教一下。写的不好希望各位高手批评指正。

网友:
为什么图片插入到里面的时候一下子字节数增长那么多,就超过字节数限制,无法发表了。

网友:
写得很好,这么多字,真是挺费时间的

网友:
没有修过  以后留意下

网友:
都是高手呀、

网友:
看完你这个真的不容易

网友:
学习了

孤单的我、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描述文字比较多啊,插多点图上去可以代替很多字

网友:
晶震引起的 不触发学习了

网友:
看的有点累,修的还是不错

网友:
我没理解错是不是这款机器原来是没有晶振的,补了个晶振上去啊

网友:
楼主不是说找不到晶振吗?后面补的晶振是补在焊盘上了吗

网友:
好多个半天,修的还不错

网友:
所以是25 M的晶振故障造成異常

网友:
这个和苹果的设计一样,外接了一个时钟芯片

网友:
南桥金正吗?? 还是南桥坏了

网友:
23k的晶振是芯片提供的,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