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怎么样才能焊接好

楼主(2015-11-06):
一遇到QFN我就头疼,本人高度近视。取下是容易。装的时候不能和那些大师傅一样,用风枪对位置。几下就搞好了。我只能用烙铁先对位置再加焊。但是有个疑问。就是中间那个散热的焊盘怎么办啊。不接触行么。

网友A:
我也是900度近视,QFN的用疯枪先把焊盘吹热再放芯片,边吹边用摄子对位还是好焊接的,散热盘有的可以不管有的必需点一点锡,具体还得看图纸决定。

网友:
严重近视 这是个非常悲催的事啊  有时候  看小零件  对视力的要求还是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900度近视,QFN的用疯枪先把焊盘吹热再放芯片,边吹边用摄子对位还是好焊接的,散热盘有的可以不管有 ...

问题是引脚都看不清。由怕时间久了芯片会坏。看来还是功夫不到位啊。你是怎么做到的啊

网友:
取下眼镜离近点还是可以看清,疯枪吹好后凉一下板子,再把疯枪温度调低些(我是调到250左右)边吹边用尖头烙铁补焊同时也以清理掉部分脚位可能的连锡.

网友:
我是用托铅带清理焊盘,这样,焊盘焊点比较平,到时上芯片的时候不会虚焊,然后在芯片上一层铅,有铅的,因为有铅相对无铅,容解温度较低,用放大镜对好芯片引脚下,用风枪(把风力调到最小,这样,吹的时候,芯片不容易移位,),温度调到200,加热约10-20秒(时间太长会把芯片烧坏),这样芯片冷却后,基本固定了,再用烙铁补焊各个引脚,防止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