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月饼老师LVDS波形

楼主(2015-11-06):
请教LVDS波形,根据老师发的LVDS波形EDID CLK DAT 只有3组波形是没有读到屏EEPROM ,但是我的DELL 5520,一样是读到3组波形,量LVDS CABLE EDID CLK DAT都没断线,屏换过是好的,却是有几组LVDS讯号没出来,是独显晶片问题,所以说LVDS波形EDID CLK DAT 只有3组波形是没有读到屏EEPROM,是不是有待商榷(内显全白,外显正常)

网友:
白屏 修屏供电啊 亲

网友:
全白应该是屏供电没有开启呀,是否开启屏供电跟LVDS波形没有关系呀,只要EDID系统管理总线有波形,且文件信息正确的就会开启屏供电和背光,调节的

网友:
LCDVCC 3.3V +3VS 3V +INV_PWR_SRC +19V都有

网友:
LVDS_A2+ A2_ B2+ B2_无讯号输出,屏换过(量测点在主板 上)

网友:
LVDS有讯号输出的组直510欧姆,无讯号输出阻值750欧姆,明显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家汉过2次无效,1显卡不良2显卡虚了 ,再加焊试试

网友:
初生牛犊不怕虎啊,点名提问的见得比较少

网友:
就是尊重老师才直接想问老师

网友:
对不起搞错了,是PCH虚了,加焊后机器已经OK了

网友:
结论是LVDS 讯号没有完全产生,EDID CLK DAT都只有三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