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七彩虹p7t的图纸

楼主(2015-11-06):
我现在有一块七彩虹主板,客人一拿来就说我的主板没显示,我一上电不跑码的。开工  。那万能表测供电,,,是英特尔的主板 首先要测内存。。。桥,。,,,,总线,,,,,,,cpu       全版的供电都正常,,,,到时钟复位   ,一测时钟居然是3.3V,,,这里不正常,正常的电压是一点几的嘛。居然是3.3 。。。之后又没有图纸,我先换个时钟先,,,换了还是不行,,看来都是查时钟的条件了。。。。。有那位高手有七彩虹的图纸,请发过来啊,,,,谢谢

网友A:
这种牌子的图纸根本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牌子的图纸根本没有,,,

是吗,说不定那位高手有哦

网友(2017-06-02):
修好了没有    我的也是不跑码

网友(2017-09-01):
要这种图纸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