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笔记本奇怪的键盘故障--键盘在dos下可以用,在Windows不可以用

楼主(2015-11-06):
一台方正的笔记本,过来的时候是进水,不开机,修好亮机了,以为OK可以收钱了。但键盘进BIOS里面方向键盘,回车都正常,在dos下什么键都可以用,在Windows和PE下一个键都不能用。外接USB正常。恢复过默认设置,重装过系统都不行,难道还要刷BIOS.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咯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可以先刷一下BIOS,

网友:
看看键盘排线那边进水没,不然只能刷BIOS试试

网友:
先换一个键盘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