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90取黑胶之绝处逢生! 欢迎大神指点

楼主(2015-11-06):
       联想B490      版号:12208-1     故障:不触发
   同行前两天送过来说是不开机让看看,插电有待机0.01,按开关无反应,迅速拆机发现是一修,还没破处(没有拆过机,联想的签还在)让同行回去等消息,接着就开弄,上电发现3V5V正常,开关有3.3V跳变,马上测EC脚位 3.3V正常跳变啊 又测EC的待机条件都正常了, 此信号一直为低0.8v不正常,EC送往南桥触发信号也无反应一直为高电平 记得上次修到过联想G460情况是RSMRST为高PWRBTN无动作刷EC程序好的,立马找个集显BIOS刷上,结果还是一样的情况。不上电就围绕这两个信号修,这里遇到了情况还望大神指导下, 这里为了判断是EC问题还是SB问题,去掉了R1921后EC还是没有发出来RSMRST直接就为0V想想是不是EC的问题啊,去隔壁卖芯片的花了15个大洋买了EC焊上去,艹尼玛芯片是坏的,3V线性直接短路,现在都不敢相信这些奸商了,卖芯片不包上机坏了是自己的,这里不甘心啊肯定不会再去买芯片啊,测R1921电阻的1脚对地30K看图发现一路进了南桥另一路通过10K电阻对地 这里明显不对阻止不可能那么大吧,以为是电阻问题在版上到处找没有找到,这里没有点位图真是麻烦啊,无招了不如加焊下SB试试,几分钟后加焊完毕上电测试电流上去了,马上接外屏显示了,测RSMRST高电平正常了,你以为就这么简单就好了吗!然并卵 拔电几分钟后再次上电卵了 又不开机了情况又跟开始一样了,明显南桥有问题嘛,好吧换南桥吧马蒂灌黑胶的不好了,TMD结果BGA不给力一个角的温度始终达不到,只有取两次了,取下来桥肯定是费了结果板子成这样了 这下惨了板子肯定废了桥也费了,算了不修了吧不可能直接把带胶的桥上去吧,哎没事植株上去吧,几十分钟后上BGA焊好了桥上电试试正常触发到0.3哎桥坏了嘛,给同行打电话说桥坏了还有其他的问题,没有价值修了,实在要修就200块,结果客户还是要修,这咋办呢本以为把价格报高点就算了不修了,老板说赌一把吧把他的桥植回去并没有待机偏高的问题,心想可能还有希望,哎赌吧输了就亏赢了就赚,买了南桥上去 哎这希望也在田坎上吧,打各电感阻止正常,测RSMRST阻止正常10K3.3V电压正常 哟西有希望啊 上电电压直接0.5-0.7正常跳变立马接外屏显示正常 我擦这都可以我也是醉了 好了200大洋到手了 出去了55SB 15EC没赚多少 担多大的风险啊哎现在的钱不好挣啊 好了维修到此结束。
有几个问题要向大神求教下 这个PWRBTN在待机时为0按开关到3.3V 开机后一直为3.3V再按开关是3.3-0-3.3 记得在仁宝里面在待机时是3.3这里不懂 (RSMRST不正常时为0.8V,这里在不接19V 有COMS电池的时候就会有)  求指教
  钱不好赚 发帖不易 还望多多少少加点分吧 献上亮机图

网友:
沙发自己做

boes莫 -1
痛在灵魂深处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你可以直接翘起EC的RSMRST试试就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直接翘起EC的RSMRST试试就知道

把电阻去了 EC是没有3.3V出来的 以为是EC问题 买个EC是坏的

boes莫 -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直接翘起EC的RSMRST试试就知道

这个脚位在中间 不好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脚位在中间 不好翘的

怎么不好翘?上电油和焊丝 用烙铁点着 有剃刀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好翘?上电油和焊丝 用烙铁点着 有剃刀翘

我把电阻去了 是一样的 RSMRST只去R1921那里

网友C:
现在真的不好搞,加分

网友:
帖子顶起来   分分加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真的不好搞,加分

多谢   生意越来越不好做  一次一个宏碁I5 3代的80都不修啊 没法混了

网友D:
去黑胶有那么麻烦吗?

网友E:
很幸运,掉的是空点。加分赞一个。

网友F:
哥们  别这么搞  灌胶才报200?你想把这行做死啊  我们这里同行不是灌胶都报280

网友G:
楼主的运气真好功夫不付有心人呀

网友H:
PWRBTN在待机时为0按开关到3.3V 没错的,二次跳变

网友:
奇迹啊,板成那样了还没报废

网友I:
不会报价!费时间就报高一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哥们  别这么搞  灌胶才报200?你想把这行做死啊  我们这里同行不是灌胶都报280

市场好啊,同行都能报那么高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现在真的不好搞,加分

3代80都不修,说明你那同行要客户价格要狠了。要不然直接客户怎么会不修

网友L:
总结了一下,楼主只是在表达做桥时的纠结,至于修板思路却连补点之类的都没提

网友M:
这个板,取三个总一个要掉几个点,,预热180度两个多小时,等整板上高温稳定才拆的.要不然就会出现有些角位锡熔了,有些地方没有熔.

网友N:
这个机器桥 不好弄 我弄黑胶也心没底啊。。。不过修好了 就好。

网友:
灌胶的就是不好取桥,学习了

网友:
已加分。不错的经验。

网友O:
掉点了还是起线了

网友:
虽然BGA拔桥拔的不怎么,但是最终还是修好了,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黑胶有那么麻烦吗?

BGA一个角的温度达不到 230烤了2次才取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幸运,掉的是空点。加分赞一个。

掉点是没有关系 严重的是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掉了好像要用绿油漆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们  别这么搞  灌胶才报200?你想把这行做死啊  我们这里同行不是灌胶都报280

地域不一样 价格当然不一样啊  018灌黑胶的300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运气真好功夫不付有心人呀

运气不好了  主要是胆子大 赌了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H:
PWRBTN在待机时为0按开关到3.3V 没错的,二次跳变

我好像测仁宝的是待机时3.3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会报价!费时间就报高一点!

主要是同行恩  价格低

网友P:
技术不错啊 ,技术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市场好啊,同行都能报那么高

这边市场乱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P:
技术不错啊 ,技术不错啊

还在学习中

网友:
越往后走维修这行越难做!!!!

网友:
我就是佩服能翘脚的

网友Q:
费那么大劲整个200块钱干啥呢,第一次听说换个桥200就换了,换我宁愿搞废也不修了。这行快被你们做死了。我们这里起步400,灌胶的还得另外加钱,就是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这个行业已经走到了末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总结了一下,楼主只是在表达做桥时的纠结,至于修板思路却连补点之类的都没提

看了一下 掉的点都是空点 还有地方直接连到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板,取三个总一个要掉几个点,,预热180度两个多小时,等整板上高温稳定才拆的.要不然就会出现有些角位锡 ...

烤了板子的 下次时间在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机器桥 不好弄 我弄黑胶也心没底啊。。。不过修好了 就好。

黑胶其实不好弄   运气来了 赌了一把

网友:
等等  同路

网友:
引用 网友O:
掉点了还是起线了

掉点 没有起线不过有些地方连到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修过好多RSMRST#偏低,断开EC端没电,PCH3.3。都是PCH问题,只要换PCH,EC就有3.3。当然虚焊也会这样。

受教了 断开EC端还是没有3.3  不接19V有COMS电池就会有0.8V  真奇怪

网友:
我上次见过一个和你的一样的现像,RSMRST电压低,我也不懂怎么回事,脑子一发热加焊了PCH就好了,电压正常,搞不明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都是修同行的 加焊显卡80元 贵了直接就不修 你说咋个收得起来钱

80好低价哟,150差不多,价格确实太低了,市场的恶性竞争不好,我们这是技术活。这样怎么赚钱哟?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你这是在哪个山村修的啊、、这么凄惨

天府

网友T:
直接翘起EC的RSMRST   如果正常  EC就是好了  说明被桥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80好低价哟,150差不多,价格确实太低了,市场的恶性竞争不好,我们这是技术活。这样怎么赚钱哟?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想的  大家都收这么低 怎么收得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T:
直接翘起EC的RSMRST   如果正常  EC就是好了  说明被桥拉低了

翘起来 EC端也没有 就去换EC了 结果还不是EC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U:
帖子看着就迷糊,不是很清晰

你不认真吧  反正没什么水份

网友V:
黑胶找到窍门挺好拿的 你这还用绿油补吧

网友U:
引用 网友B:
你不认真吧  反正没什么水份

我没有说有水分,我是小白来着

网友:
技术可以   66666

网友W:
200块换有黑胶的桥不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没有说有水分,我是小白来着

我的意思是帖子没有什么质量  没说你水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黑胶找到窍门挺好拿的 你这还用绿油补吧

没有那个 还好都是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W:
200块换有黑胶的桥不贵啊

这边价格压得很低 稍微高一点客户就不修 拿到其他地方去修了

网友X:
取桥没掉点,重新置球肯定好啊,,这种感觉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Y:
你报的太便宜了他反而不相信你

不是便宜了给同行的价格 本来就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修电脑报80,我无法形容感受,80在我这里就是清灰和装系统的钱,200?不好意思,不修。

你那个是外面店子的价格  我都知道的在电脑城都是这个价主要是修同行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Y:
修电脑其实是有钱赚的,自己人把自己搞死了,可悲。

同行恶性竞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X:
取桥没掉点,重新置球肯定好啊,,这种感觉必须的

你是来水分的吗?能睁大眼睛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Z:
给同行的价高不到哪里了,你收同行400,那让他赚什么咧,人家凭什么还继续给你机子修?

对啊 其他家价格都差不多 就是靠的个熟脸才在你这修

网友AA:
才200,我们这同行300

网友AB:
和修鞋修自行车的一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才200,我们这同行300

大家都这个价 你三四百 人家为什么要到你这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和修鞋修自行车的一回事

貌似大家那边的价格都很好啊

网友AC:
引用 网友Q:
费那么大劲整个200块钱干啥呢,第一次听说换个桥200就换了,换我宁愿搞废也不修了。这行快被你们做死了。我 ...

换个桥200做同行你还想怎么样咯,现在我们这边换个桥能收到50都是好的咯。现在广州深圳80块修机器大把大把的

网友:
现在是不好修,灌胶的温度控制好,瞧

网友AD:
每次遇到黑胶都是让客户换板子的

网友:
还没修过这个本本呢

网友AE:
这里的RSMRST不正常时为0.8V应是南桥拉低的,不关EC的事儿!至于其它的疑问楼主不必深究了,因为南桥有问题了什么鬼异的现象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这里的RSMRST不正常时为0.8V应是南桥拉低的,不关EC的事儿!至于其它的疑问楼主不必深究了,因为南桥有问 ...

没遇到过 这里就分不清了

网友AF:
价格能收就收吧,毕竟后生太猛了,只要不赔钱都有干的

网友AG:
什么都不想说了 满大街都是修电脑的

网友AH:
我一直很羡慕手工活好的人  我自己手工活不好 所以只能让理论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我一直很羡慕手工活好的人  我自己手工活不好 所以只能让理论好点

理论好是好事啊   我现在是有经验没有理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G:
什么都不想说了 满大街都是修电脑的

就是就是 这行业太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价格能收就收吧,毕竟后生太猛了,只要不赔钱都有干的

现在只能怎么干了 走一步是一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每次遇到黑胶都是让客户换板子的

同行拿过来的 都不想修了 人家还是要修没办法

网友AI:
既然是同行的维修业务,若你的报价超过了别人在淘宝上重新买主板,还有可能接下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既然是同行的维修业务,若你的报价超过了别人在淘宝上重新买主板,还有可能接下件吗?

对头 高了人家就走了 下次也不会再来的

网友AJ:
哎,中国哪里的行情比较好啊!我这估计比LZ那里还惨!

网友:
引用 网友AJ:
哎,中国哪里的行情比较好啊!我这估计比LZ那里还惨!

不会吧 都知道我这地方乱 不可能你那里还乱吧

网友AK:
同行能要200 价格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K:
同行能要200 价格不错啊

有人说便宜 有人说贵  人应该换位思考

网友:
费了这么大的劲才收200,唉,这行真的做不下去了

网友:
同行只能收这么多了

网友:
差不多了 换板也加不了多少了

网友AL:
RSMRST#是待机好,ec发布出来给桥的,怎么会桥虚焊也会出不来,桥和ec电阻拿掉了,中间断开了啊?那位大神讲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L:
RSMRST#是待机好,ec发布出来给桥的,怎么会桥虚焊也会出不来,桥和ec电阻拿掉了,中间断开了啊?那位大神 ...

我吧桥取了 一样的没有RSMRST# PWRBTN也没有了

网友:
就怕弄黑胶啊 好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K:
3代80都不修,说明你那同行要客户价格要狠了。要不然直接客户怎么会不修

要是同行,以后我就不接那同行机器,我这边直接客户最低最低180块,再低宁愿翘二郎腿,180还是那种老机器,I系列以上最低200以上

网友:
掉了那么多焊点,修好了要多检测一下哦,不然后面问题多,就惨咯

网友:
这种板子确实难搞。真的应该多加钱的,你要考虑什么情况

网友:
这也是运气啊   要是连了 就短路了

网友:
收藏收藏 给楼楼加分了

网友:
花太大代价呀

网友AM: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都是修同行的 加焊显卡80元 贵了直接就不修 你说咋个收得起来钱

不知道你们怎么发下来工资的,还是房租水电都是免费?

网友AN:
黑胶基本无视,昨天干了个V480的也是黑胶的,换了个南桥,不过修好了,发现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AO:
现在不是以前了  能有活已经不错了

网友:
主要是维修价格伤不起啊

网友:
价格还是报低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M:
不知道你们怎么发下来工资的,还是房租水电都是免费?

所以说这行业 没法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N:
黑胶基本无视,昨天干了个V480的也是黑胶的,换了个南桥,不过修好了,发现不是南桥的问题

那你运气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O:
现在不是以前了  能有活已经不错了

哎  再过2年就倒了

痛在灵魂深处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我自己用的方法,对付黑交很成功,有个0.6的针,打平做在小镙刀上去,主板里面黑胶我上5个温区,,以T61P来,上温245,下面283,到第5个为设80秒,到45秒后的时,4个角轻轻插进去动一下。OK。ATI的温度要低一点点,以防他爆珠,不行就廷长时间一点点拿下来

网友:
学习了额就 就is互补啊啊啊

网友:
lz运气真好

lys940555907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lz经验丰富啊  牛

lys940555907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lz技术过硬啊  牛

lys940555907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也就是说最终还是PCH虚汗导致不上电了

网友:
那天修过一台是3v5v正常,这出POK信号的,拆掉那个复合管就好

网友:
多练熟能生巧,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取得还可以

网友:
折腾这么久才200,没赚头

网友:
怎么说呢,三代的PCH 外加EC,,收200是报低了点,要是我这边,同行机,要换PCH怎么说,也要报到280 300,,,

网友:
都这样了还能弄好,牛人。

网友:
这也叫可以吗?

网友:
不好弄啊 !学习了!!!

网友:
那说明连锡的地方都是通的了对吗?

网友:
看到黑胶就头疼不敢下手了

网友:
仁宝好多机器待机pwbtn是高电平的啊 EC正常后按开关会拉低再高  高低高才对吧  低高低好少遇到

网友:
这种如果我弄,估计肯定报废了,楼主真是技术高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脚位在中间 不好翘的

加热刀片弄。。找个废板连下手感在搞。

网友:
价格报的低了吧

网友:
没分了说话不硬气,不过我真是无语了,200,我们这起价280少了不干,现在这行真的到底了,再做就要消失了

网友AP:
rsmrst#这个应该是待机电压好信号,正常3.3V, 貌似你这个桥的平台 RSMRST#是按下开关EC开启待机芯片输出3.3V/5.0V的AUX  (有的还有1.5V),这几个辅助供电正常 RSMRST# 会置高输出3.3V然后EC再使PWRBTN#3.3-0-3.3跳变送给桥,桥待机正常后返回SLP_S543等退出休眠睡眠,再去开启S0电压

网友:
同行能有这么多,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费那么大劲整个200块钱干啥呢,第一次听说换个桥200就换了,换我宁愿搞废也不修了。这行快被你们做死了。我 ...

400换个桥 好羡慕  只有苹果才这个价了

网友:
维修行业不好做啊,修好才能收钱就不好还得自己搭配件钱。唉。。。。

网友:
做个桥还有200不错。。价格比我们好!

网友:
这样就直接换板了,换了桥还不知道稳定性咋样,不过楼主也是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P:
rsmrst#这个应该是待机电压好信号,正常3.3V, 貌似你这个桥的平台 RSMRST#是按下开关EC开启待机芯片输出3. ...

待机时3V 5V已经出来了 南桥待机也有了

网友:
换个桥同行也只有200了!羡慕楼上400+的

网友:
这叫做绝处逢生,我也遇到过这类情况,最终还是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费那么大劲整个200块钱干啥呢,第一次听说换个桥200就换了,换我宁愿搞废也不修了。这行快被你们做死了。我 ...

你收400是在哪里做啊?我也去

网友:
很幸运,掉的是空点。

网友:
手上正在修一个一样的机器。。。

这南桥太TM难取;。。

网友:
价格也差不多了,利润不如以前了

网友:
有做BGA吗 没有看到

网友:
是在不行就再焊一次呗,取带胶的风险是在很大

网友:
400  真是天价了  我只能望尘莫及

网友AQ:
引用 网友AC:
换个桥200做同行你还想怎么样咯,现在我们这边换个桥能收到50都是好的咯。现在广州深圳80块修机器大把大 ...

去买个新桥也要50吧。。。50怎么搞?

网友AQ:
引用 网友B:
多谢   生意越来越不好做  一次一个宏碁I5 3代的80都不修啊 没法混了

不要因为一个80不修就没胆子报价了,你给同行80同行说不定报800所以客户不修。。。有些人认为修下二三十就行了,所以你报多少他都想着去第二家看看再说。。。有些老机器不想给他修报几百客户也愿意搞,和机器新和旧没有关系!都是搞维修的,不用我说你懂的!他让我们亏本钱我们有的是办法对付他!

网友AQ:
e40我们基本也是连散热器一起300,不是因为黑胶啥的。这个比t61好搞多了。。。芯片太贵了。。。

网友AC:
引用 网友AQ:
去买个新桥也要50吧。。。50怎么搞?

150少了个1,换鸡巴新桥,都是买二手桥,幸好卖芯片的不是奸商,买的芯片一般没有出个问题。。33块的二手桥

网友:
换桥 价格太低了

网友:
楼主,你那漏铜的没有补漆,也可以吗

网友AR:
楼主,你那漏铜的不补绿漆不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Q:
不要因为一个80不修就没胆子报价了,你给同行80同行说不定报800所以客户不修。。。有些人认为修下二三十 ...

这个我懂得起  有些稍微要回收得高些 不修的也不能让我亏 你也别想去其他地方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R:
楼主,你那漏铜的不补绿漆不影响吗

掉点的都是空点 其他连在一起的都是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C:
150少了个1,换鸡巴新桥,都是买二手桥,幸好卖芯片的不是奸商,买的芯片一般没有出个问题。。33块的二手 ...

不敢买二手桥  一般都是上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Q:
e40我们基本也是连散热器一起300,不是因为黑胶啥的。这个比t61好搞多了。。。芯片太贵了。。。

E40我们换显卡最少300 不包括散热器

网友:
谢谢  学习了   大神啊....

网友:
  同行200有点低啊/。

网友:
现在的桥问题很多 尤其是SLJ8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点的都是空点 其他连在一起的都是地

楼主要是掉漆的地方在两个点之间,两个点还是相连,要不要补漆了   补漆感觉好麻烦

网友:
不错,最终还是修好了,现在钱不好赚,维修价钱太低了

网友:
这个帖子 写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Q:
费那么大劲整个200块钱干啥呢,第一次听说换个桥200就换了,换我宁愿搞废也不修了。这行快被你们做死了。我 ...

400  你什么地方呀那么牛 售后现在也不好过

网友:
平常遇到这种机子都是给客户报价 400 500

网友(2015-12-10):
引用 网友AC:
换个桥200做同行你还想怎么样咯,现在我们这边换个桥能收到50都是好的咯。现在广州深圳80块修机器大把大 ...

不是吧   你们这群人

网友:
楼主好惨啊 这也被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阻去了 EC是没有3.3V出来的 以为是EC问题 买个EC是坏的

你得罪谁了

网友:
好帖,详细,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2016-01-09):
坐过E40南桥 还可以    这个B490板薄 不好做

网友:
200还换桥,如果只是修桥,你们收多少钱呀?

网友:
两百做同行擦不多

网友:
  好真的很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