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不触发

楼主(2015-11-06):
板号:DAKL6MB16G0  REV:G
故障现象:有待机不触发
故障解决:
检查开关本体和电压,有3.3v,按开关后,ec触发信号有下拉动作,电压和本体没问题。
检查ec电压和复位,由3.3pcu上拉,全部到位。
接开关后有触发动作到ec,接着检查ec到桥的sio_pwrbtn#信号,始终保持在3.3v,正常应该也是有个下拉动作。问题原因已经出来,是触发电路的问题。
示波器打ec bios,波形正常。接着查lid信号(lid551#),电压为0.9v,这就不对喽。查找此信号的来源,去三个地方,1是开关接口,2是ec,3是上拉电路。直接查上拉电路这里。

上图红圈里的电阻就是lid551#的上拉电阻,由3.3vpcu供过来。电阻一端3.3v,一端为0.9,将连接小电容拆掉,依旧,更换此电阻依旧。
接着往下找,此信号到开关这里也连了一个小电阻如下图:

红圈里的两个小元件,就是连到开关这里的电阻和电容。将电阻取掉,电压恢复为3.3v。按开关触发,正常亮机。
问题解决了,但是有个疑问,这个电阻结合前面的上拉电阻,正好是一个分压电路,这颗电阻的参数又看不到,也不知道分压的结果。难道这里的电压不是3.3v?还是配合开关小板来用的?请前辈指点!
如果有用请加点分,感谢!

网友:
有待机不触发,,这种修着有意思,感情是因为电阻阻值变大了啊,有么有点位图啊或者电路图上传一下,最好点位
每次发现找到问题,但是找元件,很花时间,好像眼都痛了也没找到,,

网友:
楼主秒杀啊,一般不都是电容拉低电压吗

网友:
从图上看,楼主说的那个电阻貌似是一个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当它的温度升高时阻值降低根据分压原理他会拉低Lid551#关闭计算机以保护主板不至于过热

网友A:
应该是负温度系统电阻,温度高,电阻低,从则可以拉低LID的电压导致不开机

网友:
应该是电容问题

网友B:
LID#这个信号经常出问题?

网友C:
聪想的话一班都是100k电阻分压接一三脚I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聪想的话一班都是100k电阻分压接一三脚IC

磁感应器件,霍尔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磁感应器件,霍尔元件。

睡眠开关挂了?

网友:
嗯,原来是LID休眠信号有问题引起的不触发啊,修到过

网友:
LID休眠信号除了造成不触发,不显示,还有呢

网友:
能不能请楼主讲解一下,BIOS查波形之后去lid?能简单讲一下LID是干嘛的吗

网友:
一般电阻要是坏掉的话,都是阻值变大,那么楼主这里电压被拉低,那也就是阻值变小了,那也就是像楼上的几位所说应该是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了。不过楼主把这个电阻去掉的话,烤机是否正常?

网友:
LID休眠信号除了造成不触发

网友:
还行啊,都上了头条

网友:
这个电阻画法很像温度电阻哦 但是我估计还是合上盖子 检测用的 用来通知ec休眠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D#这个信号经常出问题?

联想的少,华硕的多点

网友:
这机器修过PWRBTN 电压低 是电容漏电引起,LID 暂时没有修到过

网友:
顶下你   思路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负温度系统电阻,温度高,电阻低,从则可以拉低LID的电压导致不开机

那这颗电阻不装回去可以开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那这颗电阻不装回去可以开机吗

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应该是可以开机的,相当于只有上拉电阻而以,电压不会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应该是可以开机的,相当于只有上拉电阻而以,电压不会降低

哦明白了自己刚做了个草图,,,看来还得扎实基础啊

网友:
之前修过休眠信号不正常,飞线解决的

网友:
楼主 技术蛮好的啊

网友:
分析的挺好,技术贴

网友:
有过开关小板漏电的,最后飞线才行,

网友:
修过几台,都动的是开关,这次学习了

网友:
楼主是高手呀

网友:
前几年很经常修到LID

网友:
5楼正解,LID休眠问题很常见

网友:
那是热敏电阻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这样都能修好,看了赞这3板斧不行了

网友:
楼主直接把电阻去掉吗?

网友:
有图纸吗,好想想它

网友:
我好像还没有修到过这样的问题呢谢谢楼主

网友:
拉低LID的电压导致不开机

网友:
我的现象跟你的一样 干嘛我去掉电阻也不触发呢

网友(2016-01-22):
看了你的资料我很快就解决了问题,虽然不是同一个地方,但是也在那附近,我 的是在晶振旁边的两个电阻有问题了,换了就好了。谢谢楼主的分享,让我没走弯路

网友:
已经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