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 不显通病

楼主(2015-11-06):
     生意很忙,一直没写。今天希望大家看了此贴,不走弯路。修了华硕K42JR K42JC  系列主板板通病,不显是CPU座子空焊所至。决不是BIOS问题和CPU供电芯片空焊所至。 有不少人说CPU供电吹一下就好,但第二天会不停的返修,是因为间接吹了CPU座子而已。 本人经过痛苦的经历,只要加焊座子,温度掌握好,能用上一年之久。 其次不显可以考虑南桥空焊,电流是1.2-1.5-1.3 看起来能做显卡了,其实是南桥空焊。 这种主板如果跑1.9不显才做显卡。

网友:
不错的经验 我上次有一张板子就是 1.2 1.5 做了显卡没好 明天翻出来 干个桥看看

网友:
这个通病有待验证   ASUS的这款机器 易出的问题点还是很多的
座子虚焊 似乎不多……也或许是问题的根源  希望大家验证

网友:
CPU座虚焊导致的

网友:
座子虚焊 还没遇到 南桥和显卡就有

网友:
LZ的这条经验:"其次不显可以考虑南桥空焊,电流是1.2-1.5-1.3 看起来能做显卡了,其实是南桥空焊。 这种主板如果跑1.9不显才做显卡。"
还是值得肯定的,如果不是修了很多板子是总结不出来的

网友:
CPU座子虚焊,下次碰到此类故障,我也留意下

网友:
多谢分享顺便问你个问题, K42JR花屏,我干完显卡故障依旧,于是加焊现存结果不显示了,挨个拆除现存拆到第三个的时候显示了,但是花的更厉害了,我哈现存换了最后始终不亮!换现存换的我头疼

网友:
笔记本座子问题的好像 不是很多

网友A:
这机维修有点麻烦,但发觉有点与别的机子不同的是死活不出集显供电不显示时把集显供电禁了就可以显示了,但要说服客户只能用乄p系统不然麻烦缠身.

网友:
CPU座子空焊,电流跑多少呢?

网友:
学习了 ~~下次就最知道了~哈哈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把CPU供电的MOS管换掉解决的有的是换了5K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维修有点麻烦,但发觉有点与别的机子不同的是死活不出集显供电不显示时把集显供电禁了就可以显示了,但要 ...

刚遇到一台,电流上到1.37左右 有时候上到1.50左右,但集显电压 开机有瞬间电压 然后就没有集显电压了。。。一会后CPU狂转。。。 我是想知道如何禁集显电? 把连接到CPU那边的连接焊锡去掉?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个 裸板(上内存和U) 电流0.7-1.3-1.5-1.37    有时候是0.7-1.3-1.5 不显,不上内存电流0.7-1.3-1.5,发现集显供电开机有瞬间就没有了。。。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通病吧,CPU座子不是很爱坏

网友:
华硕的K42的电脑我基本上修不好

网友:
CPU座虚焊的遇到的真少

网友:
K42的通病不止一个  显卡  BIOS   内存供电都是

网友:
还有一台跑1.8不显的,明天可以试试

网友:
K42JR座子空焊还到现在还么有遇到过。

网友:
想请教一下,CPU座子怎样加焊?要拆最上面移动架吗?是从CPU正上方加焊还是从板正反面呢?温度多少?是用风枪还是什么工具呢?

网友(2015-12-19):
华硕的问题很多啊而且不好修呢这种问题遇到那就更麻烦了幸好遇到的很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