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0G M2-SE维修

楼主(2015-11-06):
小弟今年25,本是IT信息软件出来的,后来家里催着再学一行说软件只是给人家打工开不了店。就选择了IT硬件维修。下面是我第一次学IT硬件维修的第一张主板维修,可能写的不好请师傅们别笑话

这是一块映泰绿色AM2的主板。

开始测量内存,发现内存电压是2.34V这已经跟往常的电压高出许多,内存既然没烧坏烧断。这是万幸!又开始测桥供电,发现桥供电没有电压出来,就查找后面电压的去向。这是一个FP6321的芯片管理,跟内存管理芯片一样。5脚VCC供电正常,FB脚不正常。,还有3脚4脚都不正常,因为3跟4脚是链接桥的上管的控制及,测量控制及脚没电压输出,只有0.07就对北桥打阻值,没短路!就上论坛来看各位师傅的帖子,都说北桥空焊导致,可是桥我也拿去吹了还是一样。因为内存的电压过高。先不管,后来我就试着查FB脚的去路,发现

FB脚的7脚链接一个二极管,这是反馈脚的控制输出管子,直接把这个二极管拆了。换上一个,控制级管子电压出来了

大家看到1.67V了吧,这是反馈脚的控制输出二极管的电压,这说明桥的供电芯片反馈电压也出来了,那就测量内存的电压也发现降压了降到1.95V这说明正常了!

还有就是桥的控制S级供电输出脚也正常了。3.57V

既然正常了就直接上内存开机。一切正常后接显示器是否能亮?

大家看到测试卡上面显示的3 8码数了,这已经可以亮了,再来我们看下显示效果

这说明已经好了。

                                                         因为先看到论坛师傅们说很多这样问题都是换供电芯片坏直接换掉,但是我没换掉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仔细的或者细心的去查看电路也许有些人不熟悉,因为我也不怎么熟悉,我是接触软件的,我也是看了许多论坛师傅们的帖子学着维修。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可能发的帖不好望大家指正下,下次就不会发生错误了

网友:
思路还是不错的

网友:
值得学习,干什么事都要细心

网友A:
钳位二极管性能不良导致反馈不正常,引起内存电压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钳位二极管性能不良导致反馈不正常,引起内存电压偏高

这里二极管感觉是连接BOOT自举升压引脚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反馈引脚出问题一般是相连分压电阻阻值变化居多,而不是相连二极管出现故障。

网友:
有点基础就是不一样~

网友:
楼主技术给力 收藏看看

网友:
兄弟软件那行比硬件有前途啊,我还想去改行做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