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派17寸液晶显示器开机不停重复亮屏和黑屏

楼主(2015-11-06):
酷派17寸液晶显示器开机不停重复亮屏和黑屏,我检测12V电压在8到12V跳动。请问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供电不稳,是不是后级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稳,是不是后级有短路的

我单独试高压板,接一个5V供电到ON/OFF灯管能长期点亮。

网友B:
你单独用高压能亮,那不就是驱动板有问题呀!修或者换一块通用,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单独用高压能亮,那不就是驱动板有问题呀!修或者换一块通用,简单!

驱动换了通用驱动板,检查ON/OFF有3.5V就是点不亮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单独用高压能亮,那不就是驱动板有问题呀!修或者换一块通用,简单!

现在主要是想提高技能,想动不动改板。

网友:
这个相当实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