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A78主板有时点不亮

楼主(2015-11-06):
主板:华硕M3A78
故障:有时点不亮
接到板子一看华硕的双桥大板,上电跑码正常亮机,以为板子是好的同行又调皮了,结果点一下复位开关,就不跑码了,有时跑00,有时跑D5,有时又是复位灯闪,我勒个擦,于是开始摸,摸到串口烫,拆了,还是一样。继续摸,摸到声卡微烫,拆了,还是一样。于是刷bios,烤北桥,还是一样。没办法看样子只能按时序来,测量各大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到这里没什么思路了,晚上被逼的无偿加班,刚刚才吃饭,同行的板果然没那么容易就修好啊!这个板子有木有什么通病?

网友A:
我这也有一片华硕M3A78 ,我的问题是不过内存,确定为北桥问题,是板子变型造成空焊,加焊了两三次,加焊时能推动芯片,还是不行,用力按北桥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huyiyhgiui9hi9uh

不要灌水啊,虽然我知道你是来赚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有一片华硕M3A78 ,我的问题是不过内存,确定为北桥问题,是板子变型造成空焊,加焊了两三次,加焊时能推 ...

那只能重植了啊

网友:
在不亮的时候,量所有供电,时钟,复位,还有CPU复位,PG,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
小毛病不容易发现~

网友:
没有遇到过,希望大神解决能发出来让我们学习

网友:
建议找个图纸,看各路pg出来没有

网友:
北桥重植试试

网友:
感觉还是想北桥问题,我之前也过一台开机不跑码只要短接复位排针就会跑码亮机,最后干了北桥就好了

网友:
仔细看内存槽里的针脚有无问题,没有则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