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3G 上电掉电

楼主(2015-11-06):
     宏基4743G 待机0.01 自动上电到2A到3A多 摸CPU MOS管好汤手 像是触发后轻微短路  测量都没有短路 好奇怪 然后掉电待机状态 按开关不能触发 每次拔电源重新插进去 就自动上电  测量所有电感 L24无电压  不知道这个是否有电压的  求各位给我分析下  现在修的主板特别伤神 技术有限 加班努力完成 修不好 心里不爽  放不下 修好了 特别开心  搞维修有这个心病

网友:
L24 是总线供电,1.05V。

网友:
1.05V不对导致CPU VID不对,从而CPU电压过高温度上去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5402-1-1.html
楼主参考一下这个吧。

网友:
修好这个总线供电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以前人为断开VCCSA供电,CPU温度会迅速上升

网友:
先把这个VCCP给修出来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楼主不会连着个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吧!供电有没出来的先修供电!

网友:
太感谢大家的意见 给我分析 的很好 确实是这么回事 自动触发  掉电 大电流  经过你们这些意见 我修不好的话 也只能怪自己了

网友:
已经修好了 换了一个RT8209小芯片 电压 就出来了 搞不懂这个电压 为什么回影响这么多问题 自动上电 几秒就掉 电流一路上升 CPU发烫  终于明白了 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估计是秒杀了  有时候又不确定问题的时候 三思而又不敢妄动 统一回复大家 修好了

网友:
个人认为在掉电时不能重启动,你不要拔掉电源测一下待机3V,5V应该是没了的,

网友:
如果是这样问题可能在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