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5 air 显示接口短路问题

楼主(2015-11-06):
ipad air 装屏电源就短路发热 屏幕无显示 无背光

不接屏幕开机什么都正常 连接电脑也很正常

求解决办法 是主板问题还是 显示屏问题。

补充内容 (2015-11-9 14:01):
已经解决了 问题出在 背光供电负压输出上 有两路负输出 一路没有了导致的 换了元器件完美解决

网友:
还是 电源ic的问题??

网友A:
应该显示电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显示电路短路了

问题是 测了 排线座好像都正常 怎么回事

网友:
首先代换屏试一下啊 屏短路也有可能啊 因为这里有个18V升压

网友:
你为什么不先换个屏幕试试,安装上屏幕就短路我觉得屏幕几率太大了。

网友:
主板问题,只有装上屏,屏电压才输出

网友:
你是换屏后才造成的吗?如果是,用原来原装的屏试试。
不是的话,多换几个屏看看。

网友B:
插上屏短路还是不插也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插上屏短路还是不插也短路

插上才短路的 不插一切正常

网友:
那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上才短路的 不插一切正常

很明显,电源输出给屏显示屏供电电路有短路,的看图纸找到底是那一路供电短路了

网友:
屏上的供电短路吧,感觉和板子没关系,在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