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6t se 不断重启的维修

楼主(2015-11-06):
客户送修一片ASUS P6T SE的主板.      客户说是新板收了三年.          接过一看确实一点用过的痕迹都没有.
开始按步就班.       不上U主板能上电,有复位.    上U(I7 920)试时发现CPU座有针脚变形.    心中暗喜.    细心把针脚调正.    上U通电只见风扇转一下就停,过几秒又自动转.一直循环.    故障已现    看来不是简单问题.
取下U,测试各个供电,都是正常的.   只有CMOS电池可能是长期不用完全没电了,    换了电池故障依旧.
这时无维修思路, 开始上迅维找寻帮助与资料.   相关帖子不多,只有一个提到一个故障板子是不触发与不跑码,原因是腐蚀与掉件.    还有三个帖子描述的现象与我的相同. 但是没解决.
看来只能靠自己.先上淘宝买来点位.
打开图纸开始漫漫长路的测量.    几个小时的测量硬是没找到不正常的点.
过了一天继续测试.      这个时候顺手测了一下内存槽的SMBDATA SMBCLK   两个点都是2.8V.    看来终于抓住了狐狸的尾巴.
开始分析为什么这两个电压会低于3.3V.    先查SMBCLK  它连了一个箝位二极管.以往的经验这个有可能坏.于是拆掉再测还是2.8V.
往下跑,      它又连到了SQ1的S极与SQ18的D极还有SRN2这个822排阻的第3脚      SRN2这个822排阻的第一.四脚接的是上拉的3V.
经验又让我换了这个排阻还是2.8V.
这时想应是后级哪个电路拉低了这个电压.于是干脆拆掉了SQ1与SQ18.再测SQ1的D极是3.3V,SQ18的S极是1.07V.
看到这个数字觉得自己离成功又近了一步.
可以肯定是SQ18的S极这一路拉低了电压.   查点位图发现它连到CPU供电管理芯片的第5脚 还连了PR64的第2脚.PC60的第一脚.
PR64的第一脚接+3V.  PC60的第二脚接地.  又顺手测了一下PR64的第一脚电压是1.07V.  这是怎么回事呢.图上明明标的是+3V.
看来真正的问题在这了.  在板子上仔细的找了一遍没有发现断线与烧断的痕迹.   继然找不到断点就只有飞线到电源接口的3.3V上了.
再上U试机.不断电了.报内存的警.接着上内存又遇上了怪事.代码总是B2-00-E8-11循环跑.就是不亮机.
头都大了,修到这个份上还碰到这个鬼.  于是刷BIOS 换内存.换显卡搞了一遍都是一样的情况.
最后又过了一天再来试这个主板无意中把内存插到最外面的槽竟然一路跑码亮机了.
这板有六根内存槽三通道.

会员 912911 + 2

网友A:
有图纸修起来好很多,今天也修了一个昂达主板sda偏低的,跑线路就连了个电阻,电阻没问题,因为没图纸只能怀疑桥拉低了

网友B:
华硕主板一般都有点位图比较好修,PR64的第一脚电压是1.07V这里本身内部阻值变大也会引起。

网友:
牛叉  收了三年 等升值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华硕主板一般都有点位图比较好修,PR64的第一脚电压是1.07V这里本身内部阻值变大也会引起。

PR64的第一脚电压是1.07V这里图上是直连电源接口3.3v,不存在本身内部阻值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PR64的第一脚电压是1.07V这里图上是直连电源接口3.3v,不存在本身内部阻值变大

说的,本身内部阻值变大只会使2脚电压到CPU供电管理芯片的第5脚输入工作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修起来好很多,今天也修了一个昂达主板sda偏低的,跑线路就连了个电阻,电阻没问题,因为没图纸只能 ...

桥拉低的话,电阻一端对地阻值会出现偏低状态。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可以收藏参考

网友D:
有点位就是好  谁帮忙找一下L-IQ45 MTQ45MK REV:1.1的点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位就是好  谁帮忙找一下L-IQ45 MTQ45MK REV:1.1的点位啊

这个找不到啊,

网友:
楼主这板害你不潜啊,修了几天呢

网友D:
不跑码  不知道先北桥还是南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跑码  不知道先北桥还是南桥

这个难说,我一般先还是不动桥的,查查其它的条件

网友:
要能修好这故障.不容易.帮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难说,我一般先还是不动桥的,查查其它的条件

电阻电容没标   没点位   只能查到这了

网友:
点位图什么的我最喜欢了!!!

网友:
个换的是钳位二级管

网友:
楼主点图发一下吧

网友:
点图是有,但是是加密的那种,发出来别人也用不了的.

网友:
华硕这种没图纸只有点位的维修难度大了,更考验技术了,能修出华硕电路的都是技术好的

网友:
厉害啊,点位图我都不知道怎么用呢

网友E(2016-02-06):
楼主你这个是1.07V。我这个是直接PR64 1脚完全对地短路了。难道是PWM的问题?
于是我把SQ18脚悬空。SMBCLK电压恢复,但是又变成B8-01-EA-04 循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个是1.07V。我这个是直接PR64 1脚完全对地短路了。难道是PWM的问题?
于是我把SQ18脚悬空。SMBCLK ...

PR64 1脚完全对地短路,那只能说明3.3V对地短路了. 你把SQ18拆掉后分别测量D极电压和S极电压是多少

网友F:
楼主有没有M5A78的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没有M5A78的点位图

这个点位图没有,上论坛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