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 5520(DIS)维修

楼主(2015-11-07):
DELL 15R 5520(DIS)维修,插上电源供应器,大电流,立刻将ADAPTER拔出,量测公共点只有15欧母短路了,经查为PQ101 PC104不良更换后,重新插上供应器POWER ON只有待机电流无法触发,量测EC相关脚位发现PWRBTN# H-L-H SLP_S5# S4# S3#都是低电位,确定南桥问题,量RECVCC RST 32.768MHZ都OK
VCCSUS3_3 V5REF_SUS都正常,研判南桥嘘了,上架南桥做BGA加焊,重新开机电流上到1.1A 有3次跳变研判过内存和显晶,接上屏,重新开机内显全白,外显正常,测LVDS 3组讯号,其中一组无输出,看来是南侨加焊未完全好,重新BGA加焊南桥,再次开机没多久屏出现DELL LOGO ,维修完成

网友:
判断的准确,二哄南桥

网友A:
应为使用土炮所以PCH加焊了两次

网友:
加焊南桥也是门技术,顶楼主

网友:
加焊靠经验不是技术

网友:
没礼貌要仔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为使用土炮所以PCH加焊了两次

楼主讲解下土炮的技术及操作流程!!!!!!

网友:
主板下方保持220度,上方保持250度,時間長短要看BGA IC大小及厚度

网友:
南桥最好重植一下珠能保险点。

网友:
重植一下 会比较好

网友:
重植会比较好

网友:
不错  建议上个图

网友:
楼主  你为何这么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