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2016sw+ 电源高压一体板实测输出电压为14.5V,是不是高了?

楼主(2015-11-07):
如题,5V输出为5.1,应该可以判断正常吧,14V输出为14.5V,是不是高了?小小白问题。

网友:
正常的 亲  空载是这样的  有的显示器 高压供电还是 18 V以上呢  高电压 低电流嘛

网友:
不会高的  正常

网友:
完全正常,就算到15都正常。

网友:
很正常,18V的都见到过

网友:
高压的部分正常的

网友:
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正常   LED的有些是19V的都有

网友:
正常的,主板上标的不要管它,只要5V正常就可以

网友:
完全正常。

网友:
电压正常,液晶有什么故障。

网友:
非常感谢高手们的指点,以后多多来这请教。

网友:
是正常的,而且是很正常

网友:
14.5V就高啦?  别闹了 肾不好   蛋蛋的告诉你一下  是正常的!

网友:
20V的都有啊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