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练手

楼主(2015-11-07):
从同行手里转的机子,价格4K,包括钢网及用剩的锡球,验收时,有看着他现场示成功,没问题才交割的,但就没有保修了,机器没问题,到手后,用几片845主板来试机,运行一周了,运行结果是南桥成功率约40%,北桥还没成功过,有人说北桥面积大,不易焊,就换成AMD690的主板来练手,搞坏了约5-6片主板,同样没成功,是不是玻璃面的BGA比较难焊 ?

网友A:
拍个图看看,玻璃面的BGA,难道是光波炉?楼主可以搞个锡炉试试能不能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拍个图看看,玻璃面的BGA,难道是光波炉?楼主可以搞个锡炉试试能不能成功。

他说的应该是北桥晶片是玻璃面吧,有些人土炮都可以换,反正我是修南北桥的直接放弃。

网友:
BGA 传说中的玩意~

网友C:
是你自己技术不过关吧

网友:
什么牌子的机器 这么低  正常我们都90以上

网友:
条件设置好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应该是北桥晶片是玻璃面吧,有些人土炮都可以换,反正我是修南北桥的直接放弃。

难道放弃专业的BGA焊台,改用土炮 ?历史倒退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个图看看,玻璃面的BGA,难道是光波炉?楼主可以搞个锡炉试试能不能成功。

不方便上图,但可以告诉你,目前大多数显卡主芯片都是玻璃面封装的

网友:
楼主是否能上个图让大家瞧瞧呢,你说也说不清除啊

网友:
为什么用BGA台的成功率还这么低啊?我还以为只有风枪才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放弃专业的BGA焊台,改用土炮 ?历史倒退了吧

这个熟能生巧,我是舍不得花大本钱了,现在维修难做,你慢慢练习就可以成功,无铅和有铅焊接都有温度曲线的,可以请教老手,还有和地区温度有很大关系。

网友:
要注意溼气度

网友:
我自己做的BGA都可以换上,温度没掌握好吧大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你自己技术不过关吧

没有机器的时候,BGA连动都不敢,目前在实践中,感觉玻璃面的比较脆弱,是不是这样 ?

网友:
估计是有问题才转手的

网友:
玻璃面的稍微脆弱点,总的来讲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机器的时候,BGA连动都不敢,目前在实践中,感觉玻璃面的比较脆弱,是不是这样 ?

跟玻璃面没有关系的  而且有的桥ADM的  很低的温度也会爆!  这个看经验

网友:
果断地给楼主点个赞!~这么多字 不累吗

网友:
调准温度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