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宏基4750g拆机淸灰教程

楼主(2015-11-07):
笔记本宏基4750g拆机淸灰教程

  不管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电脑,过段时间就要对风扇进行拆机淸灰维护,以避免因散热造成电脑故障的发生。家里有台宏基4750g笔记本,需要淸灰维护,宏基的风扇藏得有点深,需要拆的东西比较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也多,要按步骤拆解,以免对笔记本造成人为的损坏,下面我们一起看看如何对笔记本宏基4750g拆机淸灰维护的。

  宏基4750g拆机淸灰工具:

  十字型螺丝刀、平口螺丝刀

  装螺丝的小工具盒

  刷子、硅胶

  宏基4750g拆机淸灰步骤:

  1、把操作台收拾干净,准备好装螺丝工具盒,不能把螺丝随意乱放,以免丢失。
  把笔记本翻过来,背面朝上,先卸下电池。

  2、先把底盖12个螺丝卸下,然后取下内存条上的后盖,就可以看到宏基4750g 硬盘、无线网卡和内存条。

  3、卸下硬盘和光驱,卸下最角上的一枚螺丝就能卸下硬盘。固定光驱的螺丝也只有一个在后盖上,卸下后盖的12枚螺丝拔出光驱。把螺丝按卸下的顺序放在一起以便装机。

  4、将连接无线网卡的两根插线轻轻拔下,以方便取出主板,最后取下内存条,防止拆机过程中造成不必要的损坏。

网友:

  宏基4750g拆机淸灰步骤:

  5、拆完后盖部分,我们把宏基4750g笔记本正过来,然后拆键盘,拆键盘时要特别仔细,键盘上部有5个卡扣,左右各有一个卡扣,下部有对应上部的5个缩扣。

  用平口螺丝刀将上面5个卡扣依次往里按下,键盘就会慢慢弹起,再解开左右固定卡扣,最后把键盘往屏幕方向轻轻抽出,注意,键盘下面有连接线,要小心仔细,不要太用力,抽出后拔出连接线,拔线前先将黑色压片上掰。

  6、取下键盘后,再取下数据线,拔线方式一致,然后将主要的螺丝卸下,拆卸的螺丝都拆完后,沿着电脑边沿用平口螺丝刀小心的将卡扣一一掰开,要小心大胆,用力掰开。掰完后把这一层往屏幕上靠,就可以看到下面的主板。

  7、由于电源接线不容易取下,主板可以不完全取下,将主要的数据线和接口线取下即可。主板背面就可以看到风扇。

网友:

  笔记本宏基4750g拆机淸灰步骤:

  8、拔出风扇的电源线,将风扇旁的散热片上的弹簧螺丝拧松,就可以取下风扇,不必卸下螺丝。槽口的灰尘堆在一起很容易清理,取下后可以把风扇的小螺丝拧下,将风扇掰开进行内部清理。最好用刷子清理,更方便更清洁。

  9、把主板其他有灰尘的地方也清理一下,有硅胶的可以重涂一些以便散热。

  等风扇清理完晾干后就可以装机还原了,按着拆卸顺序的反方向重新装上就行。这样笔记本宏基4750g拆机淸灰就完成了。

  10、把电脑重新安装回原来的样子,重新开机测试一下温度、运行速度看看有没有改进吧。

  注意事项:

  1、注意螺丝的卸下顺序和位置,最好用盒子存放,最好用手机拍下;

  2、注意卸下键盘时下面的布线,小心拆卸;

  3、注意几个需要卸数据线的地方(无线网卡处,键盘处,电源处等等),记得按原样还原。

网友:
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我怕拆机把主板弄挂了

网友:
....表示一般小修理工都能拆

网友:
这都有人发,,,,啊啊啊

网友:
这机器太典型了   学徒工都能拆

网友(2015-12-16):
不错的教程,适合放在百度

网友:
不够详细,看不懂